STM32使用Keil编程,调用函数出问题

楼主:
如题,直接把函数本体放到main运行没问题,但是独立出来使用函数调用CPU会死掉出现: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ece!

网友:
根本停不下来~

PS:咱能不能不这样提问,出现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理论上的问题,几乎可以确定是代码问题或者配置问题,咱们先看看代码好不?

网友:
main()

   IIC_test();
    SRAM_test();//FSMC
   PCL_Test();//FSMC
}这样会死掉,
但是这样:
main()

          printf("\nI2C Read-Write test: \n");
  if(I2C_FRAM_BufferWrite(u8Test_data,Start_addr_Test,Test_buflen)==TRUE)
                printf(" I2C Write OK: \n");
        else
                printf(" I2C Write EEROR: \n");
  if(I2C_FRAM_BufferRead(u8readdata,Start_addr_Test,Test_buflen)==TRUE)
        {
                for(j=0;j                 {
                        printf("i2c_write:%x , i2c_read:%x   ",u8Test_data[j],u8readdata[j]);
                        if(u8Test_data[j]==u8readdata[j])
                          printf("OK \n");
                  else
                         printf("ERROR \n");
                }
        }
        else
                printf(" I2C Read ERROR: \n");

   SRAM_test();//FSMC
   PCL_Test();//FSMC
}这样把IIC那部分函数拷贝过来运行就没问题

网友:
我以前在别的单片机遇到类似问题,当时的原因是在指针寄存器未初始化时调用了函数
或许你可以试下把IIC的函数放后面一点试试,比如

main()

    SRAM_test();//FSMC
   PCL_Test();//FSMC
IIC_test();
}

网友:
从上面代码来判断,证据不足,但是初步推测也许是IIC函数处理有问题无法返回了,建议调试看看上面那种方式能否运行到SRAM_test,如果不能的话,查IIC的函数处理里面是否有溢出的情况。

网友:
看起来不像是代码的问题导致的。代码是不会导致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