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4c程序移植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把TM4C123GXL的实例程序比如timers的实例程序复制到另一个例子程序中(覆盖)。程序可以编译,下载了却不能用呢!不能显示原来timers的效果。如何解释???????在MDK平台操作。

网友:
中断文件里设置了吗?

网友:
MDK平台没有用过。
给你一个文档参考一下。 Transitioning Designs From Stellaris

网友A:
用CCS编译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DK平台没有用过。
给你一个文档参考一下。

问题解决了,就是楼上说的启动文件没有声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CS编译试下!!!

,问题解决了。我ccs没有搭建。不会用ccs平台。不过也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是楼上说的启动文件没有声明。

你的文件我有看。也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