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553的硬件I2C中断里能停留超过500ms吗

楼主:
  使用G2553 硬件I2C,在接收中断里需要做做一个运算如
caculation();
UCB0TXBUF=caculation();
这个uchar caculation();需要耗时500ms。我debug一下caculation();值会对,但是主机收不到数。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是硬件I2C的话,一般不会有问题,硬件I2C在暂停的时候会拉低时钟线,数据于是停止传输了。
需要注意的是SMBus和I2C的区别,如果你实际上使用的是SMBus,那么还需要满足时钟要求,超时通信会被复位,对方收不到也很正常。
另外,如果对方是模拟I2C或者是带有超时检测功能的硬件I2C,那么不一定会检测时钟线/会因为超时中断传输,同样可能收不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硬件I2C的话,一般不会有问题,硬件I2C在暂停的时候会拉低时钟线,数据于是停止传输了。
需要注意的 ...

谢谢大神解答,我百度了一下SMBus,貌似用在"应用于移动PC和桌面PC系统中的低速率通讯"。1、单片机有这个模块吗?2、或者是PC用SMBus,单片机用i2c?大神能不能讲讲SM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