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_lua5.2移植_效率测试

楼主:
好吧,这几天卡壳了,没什么进展,主要是ucos移植不稳定,问题多多,后面很多无法继续,lwip也不稳定,主要是ucos的问题吧。后面有时间在继续吧,先发点别的。目前是在这个不完善的ucos上面跑的,后面我会搞到raw-os上面去,比较简单的,不太复杂,玩玩很不错的。

给大家一点关于lua的参考网站,不了解的可以了解下,效率比较高的虚拟机,脚本语言,虚拟机也比较有特色,寄存器虚拟机/堆栈虚拟机两个典型分支。
主站:
http://www.lua.org/start.html

嵌入式LUA:
https://github.com/elua/elua

测评:
http://blog.csdn.net/tcpipstack/article/details/8259179

好了,开始我的移植和测试,主要完成一个timer4用于统计执行效率,移植比较简单,下载源码添加到工程中将lua.c和luac.c屏蔽掉

在loslib.c中实现三个函数原型

int system(const char *cmd){
        return 1;
}

time_t time(time_t * data)
{
        time_t tm;
        return tm;
}

void exit(int s)
{
        s++;
        while(1);
}

大家可以自行实现,后面了解下elua在看需要完善哪些,我这里简单添加,不影响。

lua和c的循环加法效率测试
/**
*******************************************************************************
* @file       Lua_Efficiency.c
* @author     camel.shoko
* @version    v1.1
* @date       2013/9/27
* @brief      Lua效率测试文件
* @copyright  camel.shoko@gmail.com
*******************************************************************************
*/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latform.h"
#include "TIMER4.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ua.h"
#include "lauxlib.h"
#include "lualib.h"

#include "ucos_ii.h"
#include "Lua_Efficiency.h"

/* Local Variables -----------------------------------------------------------*/
const char LUA_SCRIPT[] = {
        "function loop_add(a, b,t)          "
        "   local sum = 0                   "
        "   for i = 1, t do          "
        "       sum = sum + a + b           "
        "   end                             "
        "   return sum                      "
        "end                                "
        "                                   "
};

/* Global Functions ----------------------------------------------------------*/

/**
* @brief  c_loop_add
* @note   C语言循环加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uint32_t c_loop_add(int a,int b,int t)
{
        uint32_t result=0,i=0;

        for (i=0;i<t;i++) {
                result = result + a + b;
        }
        return result;
}

/**
* @brief  lua_loop_add
* @note   Lua循环加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lua_loop_add(lua_State *L, const char *func_name, int x, int y, int t)
{
        int sum;

        /*装载脚本*/
        lua_getglobal(L, func_name);
        /* 第一个参数 */
        lua_pushnumber(L, x);
        /* 第二个参数 */
        lua_pushnumber(L, y);
        /* 第三个参数 */
        lua_pushnumber(L, t);

        /* 调用函数,告知有三个参数,一个返回值 */
        lua_call(L, 3, 1);
        /* 得到结果 */
        sum = (int) lua_tointeger(L, -1);

        lua_pop(L, 1);
        return sum;
}

/**
* @brief  Lua_Efficiency_Test
* @note   Lua效率测试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ua_Efficiency_Test(void)
{
        #define US_PERCENT                                15

        int sum, i;
        uint32_t duration = 0;
        lua_State *L = luaL_newstate();

        if (L == NULL) {
                DEBUG0("Cannot Create State: Not Enough Memory\r\n");
        }

        //64kb内存紧张,用luaL_openlibs加载所有模块,会自动退出
        luaopen_base(L);

        luaL_dostring(L, LUA_SCRIPT);
        DEBUG0("LUA Module Init Success\r\n");
        TIMER4_Init();

        for (i = 2000; i < 20000; i = i + 2000) {

                //计算lua循环加运算的耗时
                TIMER4_Start();
                sum = lua_loop_add(L, "loop_add", 1, 1, i);
                duration = TCNTB4_CFG - TIMER4_Stop();
                DEBUG2("--Lua_Cnt %06d   Lua_Sum %06d", i, sum);
                DEBUG1(">>Frequency Duration(us): %06d\r\n", (duration*US_PERCENT));

                //计算c循环加运算的耗时
                TIMER4_Start();
                sum = c_loop_add(1, 1, i);
                duration = TCNTB4_CFG - TIMER4_Stop();
                DEBUG2("--C_Cnt   %06d   C_Sum %06d", i, sum);
                DEBUG1(">>Frequency Duration(us): %04d\r\n", (duration*US_PERCENT));

        }
        //关闭虚拟机
        lua_close(L);
}

/****************** (C) COPYRIGHT 2013 Camle.shoko ***********END OF FILE******/

测试结果如下

其实效率还是很不错的,虚拟机这个速度相当快了,恩我使用的luaopen_base,这个是基础库,如果想使用全部的可以使用luaL_openlibs加载所有模块。
之前在M3上面测试过,用的基础模块,RAM比较吃力,在helper2416上面当然没问题了,随便用,应用也是随便做,最好是在实现一个vi类似的交互编辑。我觉得raw-os确实缺少一个脚本语言的虚拟机,当然lua我认为是非常适合的,玩家也多。后面我会弄到raw-os中,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组件吧。

网友:
分享我的timer4驱动程序,注意定时器是16位的,不要溢出了,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
*******************************************************************************
* @file       TIMER4.c
* @author     camel.shoko
* @version    v1.1
* @date       2014/05/26
* @brief      S3C2416 TIMER4驱动
* @copyright  camel.shoko@gmail.com
*******************************************************************************
*/

/* Includes ------------------------------------------------------------------*/
#include "platform.h"
#include "irq.h"
#include "clk_get.h"
#include "TIMER4.h"

/* Local Variables -----------------------------------------------------------*/
volatile int OneSec = 0;

/* Local Functions -----------------------------------------------------------*/

/**
* @brief  TIMER4_ISR_Service
* @note   TIMER4设置波特率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TIMER4_ISR_Service(void)
{
        /* 置位清除 */
        SRCPND_REG |= (0x01<<14);
        /* 置位清除 */
        INTPND_REG |= (0x01<<14);

        OneSec++;
        DEBUG0("TIM4");
}

/**
* @brief  TIMER4_ISR_Init
* @note   TIMER4中断初始化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TIMER4_ISR_Init(void)
{
        INTMOD_REG                         = 0x00000000;
        PRIORITY_MODE_REG         = 0x00000000;

        /* 使能TIMER4中断 */
        INTMSK_REG &= ~(0x01<<14);
}

/* Global Functions ----------------------------------------------------------*/

/**
* @brief  TIMER4_Init
* @note   TIMER4初始化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ER4_Init(void)
{
        /*
         * TIMER INPUT_CLK = PCLK/{Precaler+1}/{Divider_Value}
         *
         * TIMER INPUT_CLK = PCLK/(15+1)/4 = PCLK/64
         *
         * TCNTB0_REG = INPUT_CLK/OS_TICKS_PER_SEC = get_PCLK()/(64*OS_TICKS_PER_SEC)
         */

        /* 使用TIMER4前,清除相关配置 */
        TCON_REG  &= ~(0x07<<20);
        TCFG0_REG &= ~(0xFF<<8);
        TCFG1_REG &= ~(0x0F<<16);

        TIMER4_ISR_Init();

        register_irq(14, TIMER4_ISR_Service);

        /* TIMER4_Prescaler=255*/
        TCFG0_REG |= (0xFF<<8);

        /* TIMER4_Divider_Value=1/4 */
        TCFG1_REG |= (0x01<<16);

        TCNTB4_REG = TCNTB4_CFG;

        /* 更新TCNTB4 */
        TCON_REG |= (0x02<<20);

        /* 手动更新位必须在下次写前清除 */
        TCON_REG &= ~(0x02<<20);

        /* 自动重装,启动定时器 */
        TCON_REG |= (0x05<<20);

}

/**
* @brief  TIMER4_Start
* @note   TIMER4启动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ER4_Start(void)
{
        TIMER4_Init();
}

/**
* @brief  TIMER4_Stop
* @note   TIMER4停止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TIMER4_Stop(void)
{
    TCON_REG &= ~(0x1 << 20); //定时器停止
        return TCNTO4_REG;
}

/****************** (C) COPYRIGHT 2014 Camle.shoko ***********END OF FILE******/

网友:
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在帖子中提出,大家一起讨论
活跃一点 哈哈

网友:
继续贴一个图,在stm32上面运行的效率测试

网友:
注意此贴中未采用rtos,仅仅将lua移植到helper2416上,用于验证基础移植和效率测试
后面帖子中有整合到rawos下,代码跟新到oschina的git上面,大家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