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555振荡器的仿真,输出的方波输入到一个电压跟随器后再接到一个积分器想得到三角波,问题就来了,如下图
运放我用的虚拟运放,用实际的运放仿真会出现时步太短的错误。运行的时候示波器如下:

注意我在图中圈出的部分,方波会出现一些纹波,当我把跟随器和积分器的连接断开以后,波形就正常了,就是积分器引起的问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而且积分器得到的波形也不正常,如下

不知道问题在哪,求分析。

网友:
仿真的时候三角波输出正常么,没看到三角波行
仿真如正常,实际电路先把555输出的方波调试好,再去连接后面的电路

网友A:
首帖电原理图中,既没有跟随器,也没有积分电路。
注意U2的电压放大倍数为2倍。因555输出幅度几乎等于电源电压,U2必定会进入饱和,这不是跟随器。
U3输出端接电容到同相输入端,这是正反馈,不是积分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电原理图中,既没有跟随器,也没有积分电路。
注意U2的电压放大倍数为2倍。因555输出幅度几乎等于电源 ...

这个跟随器的问题,我本来是将运放设计成跟随器的,但是设计成跟随器的话仿真的时候出现了错误,考虑到555振荡出的方波是在0和12伏跳变,所以我索性用了反向比例放大器,为了得到比较低输出阻抗的波形,运放输出的波形还是方波没错,不过我不知道积分器原来不能正向输入,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随器的问题,我本来是将运放设计成跟随器的,但是设计成跟随器的话仿真的时候出现了错误,考虑到55 ...

U2不是反相比例放大器,是同相比例放大器。
该放大器输入信号即555输出信号。对实际运放来说,输入已经超出允许的共模范围,输出更是进入饱和。这样的放大器,还不如没有。

积分电路应该是什么样的,请参看模拟电路教材,例如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 第五版》2.4.4节,或者华成英童诗白《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第四版》7.1.4节。

网友:
不错,讨论的比较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