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杂记ing

楼主:
1.源跟随器引入显著的噪声,【why】 2.差分对差模分析:Av-dm与Ro,不管单端还是双端,差分信号施加的方式一样。可以看做Gm≡1/2*gm。单端时,Ro=Rd ; Av-dm=1/2*gm * Rd=1/2*gm*Rd ;双端时,Ro=2Rd ; Av-dm=1/2*gm * 2Rd=gm*Rd ;■:也有种错误的看法认为Ro≡Rd;而单端时Gm≡1/2*gm;双端Gm≡gm。但实际上,双端时输出电阻的定义是Vo1与Vo2之间的小信号电阻,而不是与地之间。所以不对。 3.电阻温度系数:a.阱电阻、扩散电阻:正温系数b.多晶电阻:负温系数 or“随着参数浓度增加有负温系数变正温系数”? 4.基准电路常用双极晶体管:双极晶体管的特性参数被证实具有最好的重复性,且能够提供具有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的量。 5.通常,双极型晶体管的gm*ro比MOS的大得多。【本征增益;CMRR】 6.能直接产生的基准电压:1.2v(1.25v)、2.5v。。。由串接的Vbe个数决定。Vref=N*1.25v7.系统带宽越大,速率越快。时间常数τ=1/(2π*f3dB)。 7.反馈网络判断与等效计算:a.反馈类型判断(参考b.反馈网络的等效(负载效应):输入输出端原则均为,并联则短路;串连则开路。比如,输出端并联,则将输出短路来计算输入侧电阻【与归零采样信号一致,因为并联则取样电压,刚好将其归零】;若输入侧并联,则将输入侧接地计算输出电阻【与归零反馈信号不同!因为并联反馈的是电流,归零应为断开】 8.反馈与补偿:反馈:稳定增益,调整输入输出电阻等。补偿:因反馈环路的存在,可能导致稳定性问题,所以需要补偿。★补偿的实质:对开环传输函数的修正(∵反馈网络与频率无关)。-----单级补偿:输出端加电容-----两级运放:级间米勒补偿Cc《极点分离》→Cc前馈通路,引入右半平面零点(从增益和相位两方面影响稳定性)→→法1°,零点移至左半平面抵消LHP第一非主极点→相位裕度增大。→法2°,串接源级跟随器,阻断Cc的前馈通路。单级与两级运放对负载电容的敏感性不同:CL使前者相位裕度增大更稳定,使后者相位裕度减小。

网友:
因为并联反馈的是电流,归零应为断开

网友:
应该加些图,更容易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