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0V,1A,纹波小于1%的可调直流源设计

楼主:
网上看了很多资料 还是没思路, 请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了

网友:
也冒得好的想法~~~~~~~~~~

网友A:
要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无论是开关调整还是线性调整,这个输出电压电流的电源并不是多么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无论是开关调整还是线性调整,这个输出电压电流的电源并不是多么困难。

看了实在没想明白,这个500V怎么做到?求指点~~~~~~

网友B:
0~500V,1A~~~~

这就要求输入电压在500V以上了。。如果用线性,低压输出时,稳压电路要耗电500W,纯粹的线性电路是不可行的了。调整输出电压时,让输入电压随之变动,降低压差以减小功耗,比如斩波~~~
不过这么高的电压,调整、驱动部分还是得用浮地的方式。

再就是开关电源的结构了,这么大的输出电压范围,感觉有点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无论是开关调整还是线性调整,这个输出电压电流的电源并不是多么困难。

要做成线性电源,求指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0~500V,1A~~~~

这就要求输入电压在500V以上了。。如果用线性,低压输出时,稳压电路要耗电500W, ...

输入就是市电,请问有没有什么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结合的方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要做成线性电源,求指点思路

或者作出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相结合 额 小弟实在是新手 不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或者作出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相结合 额 小弟实在是新手 不知怎么做

如果要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相结合,倒是可以体积、重量、效率兼顾。
开关电源既然是市电输入,显然必须采用高频变压器作为隔离而不能用非隔离电路,开关电源为线性部分供电,开关电源输出受线性电源管压降控制即可。
这样,负载不变化或者变化比较缓慢时,线性部分的管压降可以很小,仅不到10V,甚至3~5V,那么线性调整管的功耗不会太大,而且容易将输出调整到零(开关电源则很难)。
这正是5楼huayuliang所说的办法。
至于线性部分输出500V电压,书上介绍的普通控制电路很难直接使用,这也没有太大关系,完全可以变通一些,不必找可以在500V下面工作的运放或小功率三极管,不过,线性调整用的大功率管最好采用高耐压的。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纹波、EMI、反馈的速度和稳定性……细节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相结合,倒是可以体积、重量、效率兼顾。
开关电源既然是市电输入,显然必须采 ...

您好 能不能把要用到的具体技术名称告诉我  我好逐个查阅 慢慢消化 如果有类似的成型电路图给我参照下 那就更加感激涕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 能不能把要用到的具体技术名称告诉我  我好逐个查阅 慢慢消化 如果有类似的成型电路图给我参照下 那 ...

具体技术名称:(1)模拟电路,(2)开关电源。
这两项,不是那么太容易的。
类似的成型电路,本版版主PowerAnts做过:
==============================================
参数:
输入 交流180-260V
输出 恒压模式 直流0-36V可调
     恒流模式 直流0-10A可调(限压0-36V可调)
噪声 A级:<50mV 为市售开关电源的1/8    直销价:480元
        B级:<20mV 为市售开关电源的1/20   直销价:680元
        C级:小于5mV 逼近线性电源         直销价:980元
A/B/C级仅噪声不同,电压/电流/精度, 均提供5年免费保修,5年后提供终身成本保修(如果我能活到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的话,这个服务期是33年)
显示 专业硬件3位半数字电压显示
分辩率 电压xx.xV 最小分辩率0.1V
       电流1x.xxA 最小分辩率10mA
效率 最高效率88%,系统最大损耗小于50W
==============================================
可靠性方面:
1,所有电解电容为红宝石高频电解电容,保证24万小时工作寿命,从Diti-key订货,保证原装;
2,电位器保证10万次调节寿命(单反的快门也只保证5万次哦,但不过是精度下降,功能还是有的,速度误差增大而已, 不过已经曝光不良了,失去使用意义);
3,具有限流式保护,抗短路冲击能力:36V*10A短路冲击,4小时8万次不损坏。
4, 风扇为滚珠风扇,模似温控调节,散热器温度达到30度开始启动,温度越高转速越快,36v*10A满载时, 风扇转速仅为额定转速的一半, 噪声极小. 按加速老化反向拟合,可保证连续运行5万小时。
目前这个天气, 一两A的电流下,风扇仅需轻微地转一会儿停一会儿, 耳朵靠上去也听不到。如果长期使用功率不超过额定功率的1/3,风扇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应该"二字本不严谨, 不过目前没有好的评估办法。
=============================================
机箱尺寸: 宽120mm, 高160mm, 深260mm
=============================================
无非是功率再大一些(直流输出从360W增加倒00W),输出电压更高一些(这个高得比较多,36V高到500V)。

其它厂商也有类似产品。

不过,电原理图、变压器绕制工艺、器件选型……等等不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