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在实物仿真的时候给AD5161写阻值的时候,电位器没有反应?????w位一直保持在AB中间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TART  0X08
#define  MT_SLA_ACK  0X18
#define  MT_DATA_ACK  0X28
#define Start() (TWCR=(1< #define Stop() (TWCR=(1< #define Wait() while(!(TWCR&(1< #define TestACK() (TWSR&0xF8)
#define SetACK() (TWCR|=(1< #define Writebyte(twi_d) {TWDR=(twi_d);TWCR=(1<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            {
           for(j=0;j<1141;j++);
       }
}
/******TWI初始化**********/
void twi_init()
{
    TWBR=0X20;
        TWSR=0x00;
        TWCR=0X44;
}
/******AD5161写数据**********/
uchar AD5161_writeB(uchar devadd,uchar cmd,uchar rdata)
{
    Start();
        Wait();
        if(TestACK()!=START)
        {
           return 0;
        }
        Writebyte(devadd);
        Wait();
        if(TestACK()!=MT_SLA_ACK)
        {
           return 0;
        }
        Writebyte(cmd);
        Wait();
        if(TestACK()!=MT_DATA_ACK)
        {
           return 0;
        }
        Writebyte(rdata);
        Wait();
        if(TestACK()!=MT_DATA_ACK)
        {
           return 0;
        }
        Stop();
        delay(10);
        return 1;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data=0;
    twi_init();
        AD5161_writeB(0X58,0x00,0);

        /*while(1)
        {
           if(keypress())
           {
             i=keyscanf();

                switch(i)
                {
                  case 0:
                     PORTA=0XFE;
                        data=0;
                         break;
                   case 1:
                     data=data+16;
                         break;
                   case 2:
                     data=0;
                         break;
                   case 3:
                     data=255;
                         break;
                }
                AD5161_writeB(0x58,0,data);
           }
        }*/
}
/*********按键确认电路**********/
uint keypress()//按键确认函数
{
uint j;
DDRD=0XFF;//将c接口置高上拉;
PORTD=0XFF;//该语句如果不加则
DDRD=0XF0;
j=PIND;
j&=0X0F;
if (j==0x0F)
{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

uint keyscanf()//位按键确认
{
uint l,o;
l=PIND;
delay(10);
if (keypress())
{
switch (l)
{case 0xFE:
o=0;
break;
case 0xFD:
o=1;
break;
case 0xFB:
o=2;
break;
case 0xF7:
o=3;
break;
}
return o;
while (keypress());
}
}

网友A:
过来看看   但是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来看看   但是看不懂~~~~~~~~~~~~~~~

其实程序很简单,就是I2C一个通信,但是就是没有反应,我那电压表测了SCL和SDA的两个引脚但是没有没有高低电平的变化,不知道醋在哪里,可是查了很多资料,程序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现在发现问题了,是在发送第一个Start()后的Wait()之后就死循环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