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220v转5v的电路,需要一个,谢谢大神

楼主:
现在需要一个av220转dc5v的开关电源,负载为一个热敏打印机,自己刚刚学,不会设计,希望哪位大神给一个电路,让我学习学习,跪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看你功耗需求 如果功耗不高 最简单的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稳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功耗需求 如果功耗不高 最简单的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稳压

是一个小票打印机功率为15w左右,开关电源选择什么芯片比较好?还有稳压这个部分怎么做?谢谢您得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小票打印机功率为15w左右,开关电源选择什么芯片比较好?还有稳压这个部分怎么做?谢谢您得指导。

5V 3A 那得整开关电源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3A 那得整开关电源了啊

嗯,对的,需要开关电源,但是不知道怎么选择变压器和芯片所以比较苦恼,主要是我这个新手太新了,哈哈。

网友:
去用WEBENCH设计自己搞一个试试吧 现在还有活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