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2pin兼容,原来不止山寨这样做,哈哈~

楼主:
最近遇到奇葩的事——我们做的一个产品,产品测试都没有问题,但在一个用户那里,使用一个月以后就出现EEPROM故障。换了一个给用户,结果一个月之后EEPROM又出现故障。是什么导致EEPROM失效的呢?询问客户了解到,用户利用上位机发送命令修改设定频率、多段频率等参数,频率比较高,使用一个多月便报EEPROM故障了。因为EEPROM擦写次数是有限制的,即EEPROM的寿命,一般为10万次,质量好的标称100万次,那都是实验室的数据,实际情况会略差。如果秒级为单位修改一次,则通常几天内~1个月左右就都损坏了。

好在武汉力源的FAE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采用了一块FRAM直接替换简单解决(富士通半导体公司的,MB85RC256V),这货标称的读写次数为1万亿次,很好很强大,不需要担心客户改写读写频率了(而且,据说即使真正超过了极限擦写次数,FRAM也能保持其RAM存储特性!)。很好的是,据说所有的FRAM都与EEPROM对应产品是Pin2pin完全兼容的,以前只知道很多国内的电源IC会如此山寨国外主流的电源方案(貌似低端的ADC和放大器也有不少),原来高大上的企业也可以做兼容产品,方便了用户,也有利于市场竞争(尽管footprint并不是最优化的)。如果核心方案都能这样兼容就好了,电表的TI MSP430可以随时更换成瑞萨的R8C。。。。。咱手机的MTK6592可以换成snapdragon 800。。。哈哈哈

网友:
很多EEPROM,FRAM,FLASH 8脚的都是兼容的。大多数运放管脚也是兼容的,或许是一种不成文的标准。

网友:
我也发现了,许多同一类的芯片的引脚都是兼容的,对我们来说是方便了。难道真的是有什么profile?

网友:
很好很强大,不需要担心客户改写读写频率了

网友:
FRAM就是搅局EEPROM的,必须兼容!而且功能性能是相似的,兼容本身不成再问题。

网友A:
我一直以为医疗应用是FRAM的主要市场呢,最近参加了两个媒体活动都看到富士通在宣讲FRAM的医疗设备商的应用,貌似最大的卖点是抗辐射性和超低功耗!医疗设备是个高Margin的市场,FRAM这种高大上的技术有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医疗应用是FRAM的主要市场呢,最近参加了两个媒体活动都看到富士通在宣讲FRAM的医疗设备商的应用 ...

呵呵, FRAM现在最重要的应用领域还是在智能电表和医疗领域中,特别是在要求高可靠性,高速/高耐久性数据读写,低功耗,抗辐射等。楼主是做电表设计的吗?我们的工业三相电表也是用的富士通的FRAM,貌似这个应该 是行业主流哦,工业电力计量必须保证掉电时的数据可靠性,这是准入门槛啊!

网友:
FRAM这些存储器已经是标准化产品了,兼容性是必须的!MCU的兼容性是个伪命题,即使都是基于ARM内核,各家都在强调自己的硬件集成特色,管脚绝不可能兼容。

网友:
中国的山寨能力不是一般的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