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电子MCU套件免费试用】+调试串口遇到问题

楼主:
调试的瑞萨这个芯片的串口真是各种坎坷,我使用的的是瑞萨官方提供的串口发送程序。使用这个配到的程序的PDF文档可以很顺利的进行软件的仿真。但是使用硬件的时候接收到的字符全是乱码,如下图:

官方串口的初始化实现的是:波特率设置为38400bps,8,1 UART发送完毕中断。代码如下
void SAU_Init(void)
{
    SAU0EN = 1U;    /* supply SAU0 clock开启串口的时钟 */
    NOP();
    NOP();
    NOP();
    NOP();
    SPS0 = _00_SAU_CK00_FCLK_0 | _00_SAU_CK01_FCLK_0;/* SPS0:串行时钟选择寄存器0*/

        /* UART0 initial setting */
    ST0 |= _01_SAU_CH0_STOP_TRG_ON;    /* UART0 transmit disable ST0:串行通道停止寄存器0*/
    STMK0 = 1U;    /* disable INTST0 interrupt */
    STIF0 = 0U;    /* clear INTST0 interrupt flag */
    SRMK0 = 1U;    /* disable INTSR0 interrupt */
    SRIF0 = 0U;    /* clear INTSR0 interrupt flag */
    SREMK0 = 1U;   /* disable INTSRE0 interrupt */
    SREIF0 = 0U;   /* clear INTSRE0 interrupt flag */
    /* Set INTST0 low priority 设置UART0发送接收中断的低优先级,优先级为3(最低)*/
    STPR10 = 1U;
    STPR00 = 1U;
    SMR00L = _20_SAU_SMRMN_INITIALVALUE | _02_SAU_MODE_UART | _00_SAU_TRANSFER_END;/* SMR00L:串行模式寄存器00L */
    SMR00H = _00_SAU_CLOCK_SELECT_CK00 | _00_SAU_TRIGGER_SOFTWARE;
    SCR00L = _00_SAU_MSB | _10_SAU_STOP_1 | _07_SAU_LENGTH_8;/* SCR00L:串行通信运行设定寄存器00L,MSB 优先的输入/ 输出,停止位长度=1 位,8 位数据长度*/
    SCR00H = _80_SAU_TRANSMISSION | _00_SAU_INTSRE_MASK | _00_SAU_PARITY_NONE;/* 只发送,UART 模式,禁止发生错误中断INTSRE0,不输出奇偶校验位。接收时没有奇偶校验。*/
    SDR00H = _80_UART0_TRANSMIT_DIVISOR;/* SDR00H:串行数据寄存器00H,分频因子为130*/
    SO0 |= _01_SAU_CH0_DATA_OUTPUT_1;/* SO0:串行输出寄存器0,串行数据的输出值为“1” */
    SOL0 |= _00_SAU_CHANNEL0_NORMAL;    /* output level normal SOL0:串行输出电平寄存器0,将通信数据直接输出*/
    SOE0 |= _01_SAU_CH0_OUTPUT_ENABLE;    /* enable UART0 output SOE0:串行输出允许寄存器0,允许输出 */
    /* Set TXD0 pin */
    P0 |= 0x01U;
    PM0 &= 0xFEU;
}

上面的程序我对照官方的数据手册做了中文的注释。

瑞萨的这个芯片的最高支持的高速内部时钟振荡器为20mhz,具体的配置是在汇编的文件 中,代码如下:
OPT CSEG OPT_BYTE
        DB 0E0H
        DB 0EBH
        DB 0FBH ;5 MHz
        DB 85H

        END

上面的代码配置的单片机的主时钟为5MHZ.
在串口的初始化中的波特率配置是把主时钟130分频,得到的波特率应该是38461左右,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设置波特率为38400,我明明发送的是一些字符,但是接收字符的时候都是乱码。

我所使用的工程如下:
官方的讲解文档: R7F0C80212ESP

网友A:
有没有试过低点的波特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低点的波特率?

只要是串口调试助手支持的波特率都试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串口调试助手支持的波特率都试了一遍

乱码一般应该问题都在波特率,而波特率的问题都在时钟。你不妨上示波器看下实际波特率是不是准的。

网友:
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