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方案赛+利用Webench基于TPS54331设计电源

楼主:
    在平时设计中会用到不少TI的电源芯片,至于电路和参数都是参考了datasheet和网上的一些经典电路,至于参数是否最优,布局是否合理,很难考证。利用webench进行设计,可以进行各种工作模式分析,热效率分析等,是真正科学的设计。现在就拿之前用TI电源芯片做的设计和webench的设计进行对比分析,更能看到webench设计的优点。

首先,看一下设计要求:
设计输入12V,输出5V的电源。

一、webench设计过程

在webench里面输入参数,开始设计

可以看出,webench提供了很多设计可以选择,至于选哪个设计,用户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由于我手头要对比TPS54331的设计,可以利用搜索功能

通过搜索,找到TPS54331的设计,webench会提供详细的电路设计

开启设计后,会有各种工作模式和效率的分析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知道输出电流多大的时候可以达到最大效率,频率和响应的关系等。

同时,webench会对如何布局和布线提出建议,用户可以根据这些建议完成改进。

另外,webench会提供bom信息,让用户更加明确设计。在设计方案中的电源芯片,还可以通过TI官网进行申请。

通过TI官网,可以很方便的申请到需要的电源芯片,完成设计。

二、基于TPS54331的电源设计
利用TPS54331完成的设计,主要是做一个高效的开关电源

在这个设计中用到了TPS54331 ,典型电路通过软件SwitcherPro 进行设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TPS5430最低输出电压为1.25V, 不适合应用在此系统中,但是两款芯片用起来是一样的。

由SwitcherPro 设计的电路可以看出,输出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后形成负反馈,控制芯片内部开关管进行开关,把输出电压稳定在目标值。对于要求输出电压可调,只能通过单片机来实现了。记得当时只有430launchpad可以使用,也没有提供其他开关元件等。
对于可调电源设计,只需把输出电压分压后用单片机采集,然后经单片机处理后把电压输出到电源芯片的反馈端。在实现的过程中,电压采集可以用430 Launchpad 内部的AD去实现,由于单片机内部没有集成DA,也没提供DA芯片,只能通过PWM + 低通滤波的方式去实现电压输出。最终精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在设计过程中,TI高性能的芯片无疑发挥了很大作用,TPS54331 输出效率可以轻松达到85%以上,只是电路纹波略大,当时也没想到很好的处理方法。通过大面积铺地,增加电容等方式比较好的解决了纹波问题。

三、对比分析
    关于电路:目前用到的典型电路和webench设计中的电路相差无几,只是个别参数有所变动。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适当的修改webench设计的电路。
   关于成本:由于实验用到的芯片都是从TI申请的,成本不太好计算,其它基本元件和Webench提供的参数差不多,BOM设计也很有参考价值。
  关于效率:由于工具所限,对于效率的测量只是做了简单的计算,相比于webench提供的设计,自己搭建的电路效率偏低。这可能和硬件设计及布局有很大关系,另外,效率和输出电流大小也有关系,可以通过优化进行提高。

总的来说,利用webench设计的方案和实际搭建的项目还是有所区别。实际情况是设计项目时无法像webench里面那么理想的进行设计和测试。但总的来说,webench提供的设计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对于一个陌生的芯片,陌生的设计时,webench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webench功能也更加丰富,在设计电路时用的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