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建一个远程控制系统?

楼主:
     由于本人的家里的电脑比较的慢,做开发非常的不方便,公司的电脑配置非常的高;
我想在家里通过远程来链接和控制我公司的电脑,公司电脑是ubuntu的操作系统,家里的电脑是windows 7的操作系统;
     求兄弟们给我支支高招啊?

网友A:
远程控制需要基于网络 速度都不会快到哪里去吧 win7是最大化利用硬件 很耗硬件 尤其是内存 家里的电脑换上ubuntu试试

网友:
可能你用远程协助的时候还没你用电脑本身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远程控制需要基于网络 速度都不会快到哪里去吧 win7是最大化利用硬件 很耗硬件 尤其是内存 家里的电脑换上u ...

速度应当没有问题,数据和调试都是在公司的服务器上面,我只是在家里的终端发几个简单的命令就可以了,交互的数据量是比较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应当没有问题,数据和调试都是在公司的服务器上面,我只是在家里的终端发几个简单的命令就可以了,交 ...

没试过 你可以试试 你这样搞 公司电脑得24小时运作 还是更倾向于把家里电脑换个系统 如果电脑比较老的话 并不建议上win7 电子开发 搞个XP 兼容性好又不会太吃硬件

网友:
XP吧。。。。

或者在公司的LINUX服务器上安装个VNC,嗯,你还得设置路由器。

网友C:
除非是你远程控制大型编译之类的重CPU负荷类应用,否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至于说你的计算机比较慢,什么配置?现在最低端的赛扬或A4 APU都可以轻松应对电子工程师的常规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除非是你远程控制大型编译之类的重CPU负荷类应用,否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至于说你的计算机比较慢,什么配 ...

真被你说对了,重负荷大数据的处理
听说是有这样的方法,想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被你说对了,重负荷大数据的处理
听说是有这样的方法,想试一下

那就是模拟“终端”,本地计算机仅仅是操作“主机”,这个用QQ或者操作系统里的远程协助或者任何模拟终端的程序都可以,但本地“终端”只能发出指令,或者上传、下载一些小数据量的文件,仍然无法在本地直接利用远程主机的计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