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中终端低功耗设置问题?

楼主:
8芯积分
CC2431移动节点,低功耗设置:睡眠唤醒方式,怎么设置完以后,和网上有人说的功耗电流差距这么大啊;

第一步:添加编译选项:POWER_SAVING

默认情况下,Z-stack里终端设备的电源管理是关闭的。添加编译选项POWER_SAVING以开启此功能

第二步:在f8wConfig.cfg里设置:-DRFD_RCVC_ALWAYS_ON = FALSE

-DRFD_RCVC_ALWAYS_ON=FALSE

第三步:根据需要,在f8wConfig.cfg里设置三个参数:

-DPOLL_RATE=1000

-DQUEUED_POLL_RATE=100

-DRESPONSE_POLL_RATE=100

网上贴出来的:

PM0:全功能模式,晶体振荡器和数字稳压器处于工作状态,实测电流9mA。

PM1:由PM1进入PM0的方式有:复位、外部中断、睡眠定时器。(0.453mA)

PM2:由PM2进入PM0的方式有:复位、外部中断、睡眠定时器。(0.26mA)

PM3:由PM3进入PM0的方式有:复位、外部中断。(0.03mA)

达不到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
POWER_SAVING设置

osal_pwrmgr_init()中device选择是PWRMGR_BATTERY

网友:
还少了一步,这种模式只能进入PM2模式。在预编译中还需要增加一个自动轮询的宏定义

网友:
进入PM2以后,功耗也达不到0.26ma啊,NWK_AUTO_POLL添加了,现在的电流很大,15mA左右,外部中断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