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AX芯片制作热电偶调理电路

楼主:
手头有MAX6070-电压基准
max44244-双运放
max11200-AD
利用这三个芯片制作一个调理电路,求大神给个参考。

MAX44244-MAX44248 (2).pdf

网友A:
热电偶测量温度,需要冷端补偿的,也就是说,需要测量冷端温度。

至于“调理电路”,无非是将热电偶信号放大到适合AD转换,用不到电压基准。电压基准只有AD转换时才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测量温度,需要冷端补偿的,也就是说,需要测量冷端温度。

至于“调理电路”,无非是将热电偶信号 ...

是的,我现在就是想将热电偶的信号接到运放,然后接AD(AD接电压基准),数据输出到单片机处理。

网友:
MAX6070_AUT_ _+T -40NC至+125NC 6 SOT23

这个料已经过时了,原厂要依单生产了,

建议你换用MAX17

网友:
MAX44244AUK+

MAX11208BEUB+ 10 FMAX 13.75

这个芯片组的资料我有 你加我820270087@qq.com 我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