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清空发送寄存器TXBUF0?

楼主:
发送数据总是附带乱码,想在发送数据之间用程序清空一下TXBUF0,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只是过来看看的

网友:
乱码和BUF没有什么关系的,检查一下电路或者线路看看

网友:
没有清空功能,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楼主还是找找其他问题吧。用示波器看看线路的波形,找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
乱码和TXBUF没有关系的,你可以单步执行发送过程,每次只发送一个字节,看看还有没有乱码

网友A:
的确和楼上的众人所说,乱码和TXbuf0没有关系,限定发送长度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和楼上的众人所说,乱码和TXbuf0没有关系,限定发送长度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限定发送长度就能解决的话,我怀疑是不是数据还没有发送完毕就又有新的数据写入buf了
你可以在发送新的数据时候判断一下tx 的状态,如果busy的话,等待空闲时接着发

网友:
我的发送程序是这样的:应该判断了吧?
void SendString(uchar *ptr)
{
      while(*ptr != '\0')
      {
            while (!(IFG1 & UTXIFG0));                // TX缓存空闲?
            TXBUF0 = *ptr++;                       // 发送数据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n';
}

网友:
楼主,我遇到的问题是加入这句“ while (!(IFG1 & UTXIFG0));                // TX缓存空闲?”
判忙后,就不能正常向pc机发送数据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好,你可以单独发帖问哦,跟在别人的帖子后面问问题,大家不容易发现你的问题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可以单独发帖问哦,跟在别人的帖子后面问问题,大家不容易发现你的问题哦

恩恩,我昨天就已经问了……但是没人回。。
msp430 USART模块-双向串口通信,接受长度为8的字符串,再发送回PC机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918&fromuid=611742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恩,我昨天就已经问了……但是没人回。。
msp430 USART模块-双向串口通信,接受长度为8的字符串,再发 ...

好的,我给你在群里发了下叫人帮你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给你在群里发了下叫人帮你看看什么问题

谢谢谢谢啦,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谢谢啦,小弟感激不尽~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