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指点下dsp的spwm波的变频问题????????

楼主:
谁能指点下dsp的spwm波的变频问题????????

网友:
DSP产生SPWM,想要频率是多少都随意,完全靠程序,变什么频?

网友A:
修改PRD寄存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PRD寄存器不就可以了吗?

明白了老师 还有个问题如何进行锁相???

网友A:
有两种办法一个是用比较电路搞个过零检测,让你的pwm同步过零点。还有一种是坐标变换dq变换。去了解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办法一个是用比较电路搞个过零检测,让你的pwm同步过零点。还有一种是坐标变换dq变换。去了解下吧。

老师什么是dq变换??

网友:
拿3相交流电来说,通过clark变换可以从3相旋转坐标转换到静止的垂直两相alfa,belta坐标系下面,再park变换到旋转的dq坐标系。我也说不清楚你去网上搜一下资料吧。我也不是搞这个的

网友C:
楼主准备自己开发变频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准备自己开发变频器吗

水平不够还在学习中,望多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什么是dq变换??

CNKI里面有好多采用DQ变换法锁相,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