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路分析

楼主:
这个公式里VREF是什么,这个是稳压输出芯片,那个电位器是数字 电位器。

网友A:
参考电压。

网友:
楼上正解 参考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

这个参考电压是多少啊,怎么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考电压是多少啊,怎么知道

参考电压是供AD使用的,你的AD芯片需要多少就给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是供AD使用的,你的AD芯片需要多少就给多少。

这里没有AD芯片啊,这只是一个放大器ADR0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没有AD芯片啊,这只是一个放大器ADR06

我是在你那个图的公式里看到的。
VREF乘以D,再除以电阻,D是送到数字电位器的数值。
估计VREF就是数字电位器两端电压,乘以D后得到一个电压输出,相当于数字-模拟变换。
图的其余部分太模糊,实在看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你那个图的公式里看到的。
VREF乘以D,再除以电阻,D是送到数字电位器的数值。
估计VREF就是数字 ...

数字电位器两端电压,是AB之间的还是BW啊?还有,这个运放的V+电压是不是等于Vw的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位器两端电压,是AB之间的还是BW啊?还有,这个运放的V+电压是不是等于Vw的电压啊?

说数字电位器两端电压,显然是指A、B两端电压。我估计就是文中VREF。
电压是两点之间的电位差,说电压,一定是指某一点对另一点的电压。例如AB之间电压是指A对B的电压。如果只指出一点,那么通常是指该点对“地”亦即公共参考点。V+电压,是指该点对地电压。图中V+是对地为12伏的电源电压。
我不知道你所说Vw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