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等可探测物体形状的传感器

楼主:
光电等可探测物体形状的传感器     有哪些传感器可选 ???

网友A:
看多大的物体,以及材质。光电可以使用红外,图像,如果是铁质或者磁质或许还可以地磁传感器,当然最新的还可能通过微波或者麦,像xbox检测动作一样。

网友B:
光流,摄像头,CCD,红外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流,摄像头,CCD,红外什么的

红外怎么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多大的物体,以及材质。光电可以使用红外,图像,如果是铁质或者磁质或许还可以地磁传感器,当然最新的还 ...

这是安徽电赛给的元器件清单上的一个传感器,具体大小 材质 颜色 都不知道呢

网友:
主要元器件清单:
DDS 模块(例如 AD9852 或 AD9854)
直径 0.5mm~2mm 的漆包线
大容量耐高压电容
大电流可控硅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高度传感器
光电等可探测物体形状的传感器
姿态检测与控制模块
可充电电池
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电机
200W 以上隔离变压器
24V/60W,36V/100W 白炽灯灯泡
2.5Ω/15W、5Ω/10W、10Ω/5W 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多大的物体,以及材质。光电可以使用红外,图像,如果是铁质或者磁质或许还可以地磁传感器,当然最新的还 ...

大神 问一下啊, 怎样自动测量一个 立方体的长宽高 ?用什么传感器好呢?首选光电类的最好,怎么实现自动测量呢 !谢谢了。

网友:
那就要看环境了,以及放的位置了。需要辅助周边的环境以及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如果你是检测产品,那么你可以让产品通过某个特定的场合,这个场合可以判断产品距离周边距离,通过这计算出它的边长。

网友:
你这个清单可以使用红外测距,也可以使用超声波测距。都可以实现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安徽电赛给的元器件清单上的一个传感器,具体大小 材质 颜色 都不知道呢

大神帮看看这题用什么传感器,好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多大的物体,以及材质。光电可以使用红外,图像,如果是铁质或者磁质或许还可以地磁传感器,当然最新的还 ...

大神看看这题用什么传感器好,什么思路呢,谢谢了。

网友:
求助:有专对纸章进行识别的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