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L138 冲突问题

楼主:
OMAPL138 技术问题咨询

我现在需要开发的系统设计方案如下:
1)DSP内核外接EMIF口扩充FPGA部分,由FPGA控制AD的采样,DSP通过中断的方式接收FPGA的数据(每次中断数据量为128Kbyte),
因此在DDR的RAM区域指定一块内存,用于存数据。DSP内核计算完毕后,再将此部分数据需要转送到ARM内核
2)ARM内部部分,运行linux系统,系统使用DDR为内存,开辟内存的使用范围为除去DSP使用的那外以外的内存区。

现在问题如下:
1)因为DSP内核实时响应FPGA的中断,因此需要实时从EMIF端口读取FPGA的数据,倘若此时ARM部分正在操作NANDFLASH或者操作DDR部分(上述两部分外设也均接到EMIF总线上的),是不是会导致EMIF的冲突(因为ARM系统不知道DSP部分此时是否正在操作EMIF端口,同时DSP部分在读取EMIF总线时也不知道此时是不是ARM部分在操作EMIF总线)。
2)DSP部分的C程序全部上电后加载在指定DDR中(CCS在CMD中指定)运行,是不是正常运行DSP程序时此时ARM部分使用DDR会导致冲突。

网友:
再添加一个补充,理论上DSP与ARM的EMIF估计CPU会仲裁,但是是不是这种方式下,系统会很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