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烧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4-08-28):
pic单片机烧写程序问题
烧写程序时出现you are trying to program over code protected areas of the device.To do this you must select segment programming on the Secure Segment property page and indicate which segments of the device you wish to program.但是可以读,就是不能察除芯片程序,也不能写程序到芯片!
PIC

网友A:
程序或芯片中可能存在监控程序(这部分被保护了),在编程过程中试图对此部分进行编程,造成此问题
建议:1.检查程序空间是否足够或程序定位时覆盖了监控程序的地址空间
2.如不需要监控程序,则先进行擦除,再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