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USART通信时波特率不匹配时的问题

楼主:
    通过CC2530的USART串口给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的时候,由于一步小心,波特率设置错误。但是却得到了稳定的数据。于是我就想探究,波特率的不同,是不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稳定的关系。
    如图上所示,2530发送信号的波特率使用的是57600,我在助手上使用了115200,得到了框起来的数据,而选择正确的57600的到的是没有框起来的 33 36 43 0A 0A。
而我分析后却没有得出结果,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大神能知道。请告诉我。

网友:
沙发,沙发我来啦,帮楼主顶帖 希望帖子不要沉。

网友:
那是因为,UART是异步通信,发送方把数据放在线上,接收方从线路上“量取”出数据

如下图所示,发送时是0x33,上方就是发送的波形,注意LSB,

结果接收方以2倍的速度从线上量取数据,得到的结果就是下面的情况,所以会取出0x1E,后半部分会得到0x?8,那就取决于线路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
嗯嗯  太感谢了 。完美解决了我的疑问。我是没有注意到底位先发送。所以搞成这样了

由于没有注意LSB的错误的时序

由于没有注意LSB的错误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