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开发必看)E9卡片电脑 ubuntu烧写后启动的说说

楼主:
E9卡片电脑的ubuntu系统与android系统共用一个uboot。uboot的默认启动方式为android系统的LCD显示模式。用MFG tools或者SD卡烧写之后,因进行如下操作。
1.启动方式设为emmc启动,然后接上电源,按开机键开机,调试在串口中断敲回车键出现如下界面:
#####    Boot for IMX6 Main Menu        #####
[1]boot from emmc
[2]boot from sdcard
[3]boot from tftp
[5]download from sdcard
[0]setting boot args
[q]exit to command mode
Enter your selection:
选择“0”设置启动参
#####    Boot for IMX6 Main Menu        #####
[1]boot from emmc
[2]boot from sdcard
[3]boot from tftp
[5]download from sdcard
[0]setting boot args
[q]exit to command mode
Enter your selection: 0然后出现如下界面:
##### param setting #####
[1]setting nfs args
[2]setting tftp args
[3]setting display args
[4]setting default boot
save setting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输入“4”默认默认启动方式
##### param setting #####
[1]setting nfs args
[2]setting tftp args
[3]setting display args
[4]setting default boot
save setting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4

出现如下界面:

##### param setting #####
[1]ubuntu used emmc
[2]android used emmc
[3]andorid used tftp & nfs
save setting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输入“1”选择默认启动方式为ubuntu
##### param setting #####
[1]ubuntu used emmc
[2]android used emmc
[3]andorid used tftp & nfs
save setting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1

出现界面如下:
##### param setting #####
[1]ubuntu used emmc
[2]android used emmc
[3]andorid used tftp & nfs
save setting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然后 输入“s”保存刚才设置的参数。
##### param setting #####
[1]ubuntu used emmc
[2]android used emmc
[3]andorid used tftp & nfs
save setting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s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3)... done

说明保存参数成功,然后连续输入两次"q"退出到如下界面:
#####    Boot for IMX6 Main Menu        #####
[1]boot from emmc
[2]boot from sdcard
[3]boot from tftp
[5]download from sdcard
[0]setting boot args
[q]exit to command mode
Enter your selection:

选择"1"启动系统。#####    Boot for IMX6 Main Menu        #####
[1]boot from emmc
[2]boot from sdcard
[3]boot from tftp
[5]download from sdcard
[0]setting boot args
[q]exit to command mode
Enter your selection: 1
kernel   @ 10808000 (5319292)
ramdisk  @ 11800000 (189998)
kernel cmdline:
        use uboot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bpp=32 video=mxcfb1ff video=mxcfb2ff fbmem=48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此后log省略,此时启动的系统默认是LCD显示,不需要设置分辨率的,不用再进行如下第二步操作。如果想进行VGA显示或者HDMI显示,请看步骤2。

2.如果想进行HDMI或者VGA显示,参考光盘"E9用户使用手册"第4.3章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