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接收数组”RxBuf[RxPoint++]=RXBUF0“中RxBuf[]大小能取多大?

楼主:
由于实验需要,我需要取RXBUF0的39到54位数据,但是把我RxBuf[]取为RxBuf[55]的时候,从串口看程序指令运行就超级慢,卡在那不动,当我为RxBuf[30]的时候很顺畅,就算我加大了她的工作量,那也是两倍啊,怎么变得这么慢?
有什么能解决这个办法?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的MCU的内存有多大了。内存大的话,你这个数据可以稍微取大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的MCU的内存有多大了。内存大的话,你这个数据可以稍微取大点。

msp430f149,能取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p430f149,能取多大?

没用过149,不清楚。你自己查看数据手册看内存多大呗。然后内存最大值减去堆栈在减去全局变量用的数量,最后在保留10%的空间,剩下的就是你能开的最大的数组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