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 无法仿真

楼主:
请教大家,我使用CCS5.2,今天调试时,发现C2000的LaunchPad无法下载程序了,每次都是下面的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35 @ 0x0)
The emulator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emulator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emulator,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retry之后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041 @ 0xFFFFFF87)
The emulator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emulator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emulator,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我以为是CCS的问题,卸载了CCS5.2,安装了CCS6.0,可是问题还没解决,后来搜到版主大人的帖子,说他的卸载后重新安装驱动就好了,我分别在CCS5.2和CCS6.0下都卸载重装了驱动,还是无法调试。

后来在网上看到有可能是芯片被锁了,需要一个 CCS uniflash, 可是我在ti官网没法下载,每次都让我填资料,然后填完就没消息了。

想请教大家:
① 这个问题是什么造成的,我应该怎么办?
② 能不能给我一个 发给我一个 CCS uniflash

如果弄不好,那就智能换新的了。。

网友A: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041 @ 0xFFFFFF87)

你检查一下Boot开关的位置。有事开关不对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041 @ 0xFFFFFF87)

非常感谢!!我没有把Boot拨上来,现在已经能够下载了。

感谢指点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