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里的WATCH界面里监视的数组展开字符颜色有红色和黑,区别是什么?

楼主:
如图,为什么同一个里面分为红色和黑色,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变化过的变量值IAR watch窗口会以红色方式显示,没有变化的显示颜色为黑色。

网友:
不懂,刚入门

网友:
我在单步调试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现象,调试器不是IAR。在调试的时候改动过的量会变成红色,未改动的量是黑色。
没有深究这个颜色显示的限制,是仅在单步调试时这样还是仅限于有限步的更改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化过的变量值IAR watch窗口会以红色方式显示,没有变化的显示颜色为黑色。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