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7F0C80212】EZ-CUBE问题求解决

楼主:
各位瑞萨大神,来看一下,求解决方案的。。。。。。。。。

最近在用EZ-CUBE 的时候出了些问题,之间按照说明说来配置实用的EZ-CUBE这个仿真器,
都是能够下载程序的。。。。。。。。。。。。。。

但是最近遇到了问题了, EZ-CUBE不能再电脑上识别了:

跟管理员聊了聊,请他也帮忙找网友解决一下,管理员很热情的给出了几个解决方案的。
但是还是不行的。

排除了以下几个可能了:

1、USB线没有坏掉了

2、系统驱动也不能识别了,但不是没有安装设备驱动

3 、设备没有操作不当,以前都能正常下载的。只是放置了几天就不能使用了。

4、开关位置都是对的。

谁有相关的原理图,可以上传一下吗?自己修一修、、、、、、、、、、、、、、、、、、、、、

网友A:
换个口试试。建议不要用usb-hub。直接插到电脑的usb口上。
重新烧写下固件,看看能通信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3928-1-1.html这个帖子。

网友B:
检查下目标板是否有或者曾经出现过短路或者大电流。把ezcube和板子断开再试试能否识别,如能识别,再找板上原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会继续支持你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口试试。建议不要用usb-hub。直接插到电脑的usb口上。
重新烧写下固件,看看能通信不。
http://bbs.e ...

电脑直接不识别了  根本更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目标板是否有或者曾经出现过短路或者大电流。把ezcube和板子断开再试试能否识别,如能识别,再找板上 ...

不可以,好像固件丢失了

网友:
固件不会那么容易没了,拆开ez-cube,量量里面电压还有没有吧。EZ-cube 原理图不公开。
里面主要是个瑞萨的78F0730芯片,下个这个芯片的资料,顺着管脚量吧

网友C: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固件丢失了

网友:
好了没有?我的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口试试。建议不要用usb-hub。直接插到电脑的usb口上。
重新烧写下固件,看看能通信不。
http://bbs.e ...

我遇到好几次,电脑识别不了,usb-hub很好识别的

网友D:
不中呀,谁有windwos 7下的EZ-CUBE驱动?实在不行了,在公司的XP下安装很好,家里的windwos7就不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中呀,谁有windwos 7下的EZ-CUBE驱动?实在不行了,在公司的XP下安装很好,家里的windwos7就不中了。

试试这个,官网下载的,我WIN7亲测可用
再不中就没得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