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的clk sclk 怎么连接

楼主:
sclk:串行时钟,应用外部串行时钟
clk:外部信号输入
AD芯片的clk sclk 怎么连接

网友A:
啥芯片?给个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芯片?给个型号啊

MAX11208

网友B:
clk:External Clock Signal Input. The internal clock shuts down when CLK is driven by an external clock. Use a
2.4576MHz oscillator (MAX11208A) or a 2.2528MHz oscillator (MAX11208B).
sclk是读写时序信号,如果用spi可以接spi的s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clk:External Clock Signal Input. The internal clock shuts down when CLK is driven by an external clo ...

那CLK怎么接

网友B:
给个方波用有源晶振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个方波用有源晶振也行.

你意思直接接个外部晶振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直接接个外部晶振是吧

转换时间没有要求随便给个时钟信号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换时间没有要求随便给个时钟信号就行.

我用的是这个单片机,你看P4.6引脚的ALE能够输出时钟信号吧

网友A:
SCLK是SPI接口的时钟线,而CLK是外部时钟输入接口,但是该芯片内部自带有时钟。所以如果你不想外接振荡器,用内部的就行,TI同类型的芯片中,如果使用内部时钟则要将CLK脚接到地。但是美信的这个手册里面没说,不知道是悬空还是要接地。如果要用外部时钟,你就用个有源晶振电路吧。不过晶振频率要注意,按手册上的要求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CLK是SPI接口的时钟线,而CLK是外部时钟输入接口,但是该芯片内部自带有时钟。所以如果你不想外接振荡器 ...

用spi的时钟线的话,是不是数据通过SPI串口接到单片机,还是只是用到这个时钟信号,数据随便用一个IO口来接受。CLK的时钟信号能否用单片机来提供。这个手册里面说不用内部时钟的话,要外部接一个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这个单片机,你看P4.6引脚的ALE能够输出时钟信号吧

你这个是5V的要分压处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spi的时钟线的话,是不是数据通过SPI串口接到单片机,还是只是用到这个时钟信号,数据随便用一个IO口来 ...

用spi就不用自己做时序,但必须spi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pi就不用自己做时序,但必须spi接线.

spi有4根线呢,而那个AD只有2根串口的线,咋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spi的时钟线的话,是不是数据通过SPI串口接到单片机,还是只是用到这个时钟信号,数据随便用一个IO口来 ...

为啥要用单片机提供时钟?反正就我个人来说,用单片机提供不如用有源晶振,用有源晶振不如用内部的,省钱省事。我找不到理由为什么要用外部的,你能给我找一个理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用单片机提供时钟?反正就我个人来说,用单片机提供不如用有源晶振,用有源晶振不如用内部的,省钱 ...

clk用内部时钟的话,需要怎么连接,手册上面好像没有说明啊,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clk用内部时钟的话,需要怎么连接,手册上面好像没有说明啊,求指教

手册里面的确没有说明,TI同类型的芯片一般都是直接接地的。以防万一,建议你用一个电阻接到地,到时候可以试一下悬空或者短路,看看哪个正常。当然,最保险的方法是直接问美信的技术支持,到官网上去找寻求技术支持的方法。不要觉得这不可能,我们对芯片有什么问题都是直接跟官方沟通的,只不过时间会久点,需要几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lk用内部时钟的话,需要怎么连接,手册上面好像没有说明啊,求指教

手册上说:The internal clock shuts down when CLK is driven by an external clock.
这个意思就是,如果CLK被外部时钟驱动了,那么内部时钟就会被关闭。那么反过来说明,如果没被外部驱动,那么内部的就不会被关闭。所以其实外面不接时钟源就行了,至于是悬空还是接地手册倒真没说明,不过按理来说,接地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The internal clock shuts down when CLK is driven by an external clock.
这个意思就是,如 ...

好的,那就接地试试看,同时再去找找技术问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