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只有CC1101有wake-on-radio WOR功能吗?

楼主:
集成CC1101模块的单片机,哪款有wake-on-radio WOR功能?
刚看了CC430F6137和CC1110都没有,请问这两款有代替WOR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都可以直接用程序实现,所谓的wor就是一段时间接收一下数据,再进入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直接用程序实现,所谓的wor就是一段时间接收一下数据,再进入休眠

请教如何用程序实现,我现在遇到一个项目,要求主从(发射和接收端)都是电池供电,需要两边都是休眠状态,在使用时希望用户唤醒主机端,然后从机端被主机唤醒,请教如何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B:
WOR 是依靠程序来完成的,并不是芯片自己带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接受方周期性的用TIMER唤醒,检测下RF信号。只要发送数据包长大于接收方的两次唤醒间隔时间,接收方就一定能接收到一帧数据。你可以阅读下TI的相关应用笔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WOR 是依靠程序来完成的,并不是芯片自己带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接受方周期性的用TIMER唤醒,检测下RF信号 ...

哦 原来这样,我是个菜鸟,没找到关于这方面的应用笔记,您能推荐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WOR 是依靠程序来完成的,并不是芯片自己带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接受方周期性的用TIMER唤醒,检测下RF信号 ...

终于被我找到了,分享给大家
查看详情
谢谢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