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控制脚上的电容是怎么选的的?

楼主:
看一个原理图的时候发现这个芯片的控制脚上有101的电容,请问这个电容的功能是做什么的?滤除高频干扰?那干扰又是哪里来的?下图是官方的demo板原理图,并没有电容,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你说滤除高频干扰也没错,直白说来就是用来平滑控制信号、以免造成误动作或者数据出错。至于干扰从哪里来,那来源可太多了,比如人体静电、变频器,甚至打个电话,有时候会超过你的想象。如果你的产品有壳体,而且接线端口的抗干扰做得很好,那么干扰基本上不会到达控制端口,电容也就白加了。但是万一接线端口的抗干扰做得不够好,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等使得干扰到达控制端口,那么电容还是有用的。这就像买保险,你买了保险可能也是白买了,因为根本没出事故,但万一哪天出事故了又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事儿也就这么个事儿,加不加全随你意。当然了,要产品做得好点,让心里安稳点,而且对成本不苛刻,PCB面积也够,那就加上吧。至于加多大,很少有人会专门去计算,大部分都是随便给一个。不过我的方法是,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尽量将电容值取大,用几个常用的电容值从大到小焊接上去试,试到正常为止。

网友:
这主要看你几个引脚是做什么用的,电容应该是滤除瞬态波峰的,容值看经验,几十PF到几UF问题都不大
一般IO口不加电容。

网友:
哦,原来是这个道理,明白了

网友:
我一般电源脚会加两个,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做稳压用,下一点的做滤波用,滤波电容容值会根据需要滤波的频率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