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油箱油量检测电路,求指点。

楼主:
如图是一防盗器上的油箱油量检测电路(油浮子是阻性油量传感器),但实在不清楚红色虚线圈起来部分电路的意图(如PIN10为什么要输出图中所示那样的脉冲信号,差分放大电路输出到PIN18又是什么意思,PIN9又在整个电路中扮演什么角色等等),求指点啊。。。。

网友:
学习中,挺好的,谢谢

网友:
大致分析下,希望有用:

红框圈起来的部分:
下面的部分是为传感器供电,脉冲方式,只是为了省电,1秒检测一次足够了。
上面的部分,电阻式油浮子,嗯,就是个可变电阻,电阻值的变化反应油量值。你先看传感器的电流回路,R2,240欧姆和油浮子电阻以及8550和430欧电阻~~油浮子电阻变化时,这个支路的电流会变,体现在R2两端的电压上。这个电压被放大后送到PIN18,这应该是个ADC输入。
你应该懂这个单片机的吧?

PIN9那里,应该也是ADC输入,或者是比较器,一旦油浮子的线路断开,PIN9的电压会上升,然后钳位到稳压管的稳压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致分析下,希望有用:

红框圈起来的部分:

谢谢你的分析先。。。
真心的说,我对这个单片机不懂,之前一直用STM32,没用过PIC单片机。

另外,我想说一下我调试的情况。
第一,外接油浮子只有一条线,是从油浮子到油表电路中接出来的。当汽车点火后,这条线也就有了相应的电压;当汽车熄火后,就没了,这时应该需要设备为油浮子供电了。不过,经测量,设备并没有管汽车是否点火,而是一直在脉冲式供电,可能是写程序方便吧。
第二,我尝试把R2和R1焊掉,当汽车点火后,随着油浮子电压的上升,防盗器会发出报警。所以,我更认为,PIN9是获取油量的ADC,况且PIN9没有比较器功能。
第三,R2上的电压变化太小了。对于这个差分放大电路 ,其放大倍数是1,即R2上的电压差就等于其输出到单片机PIN18上的电压。经实测,随着油浮子的阻值从0R变到110R,电压V0的变化不60mV,这样微小的变化,一个电源纹波都可以产生。(不知道为何,理论上应该完全导通的三极管8550,而实测VCE上的压降特别大,有3~4V)

网友A:
PIC单片机俺也没用过,不过单片机这东西,说来说去也就那些东西···

外接油浮子只有一条线

这个你搜下“汽车 搭铁”就明白了,不过具体的俺也不懂,“大多数国家规定汽车采用负极搭铁”,你说的情况应该就是这种,不过俺咋记得以前,嗯,很久很久以前,好象是正极搭铁呢?

R2 拆掉····浮子供电回路就断开了···

你说的情况俺实在是迷糊····

不过间歇式检测,是很常见的方式,没必要始终耗电。。。
此外,俺对你的测量有点疑问,是用示波器测的么?万用表对脉冲电压测量可是不行滴···

理论上,那个PNP管也不是完全导通的(饱和)。。话说,更理想的设计是恒流供电,这个电路稍微增加点元件就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单片机俺也没用过,不过单片机这东西,说来说去也就那些东西···

R2拆掉,供电是断开了。但由于油浮子线是从汽车油表电路中拉过来的,当汽车油表电路工作时,油浮子线就有信号了嘛。其实,对于这个,我只是想说,运放那个电路貌似没什么用。

我是用示波器测试的噢。。。

关于你那个恒定供电方式,求指点。

另外,关于8550是否完全导通,我重新算了下,确实没有完全导通。之前算法不对。(问题是干嘛不让其完全导通呢?把8050 C极上那个电阻改小一些就可以让8550基本很饱和)

网友A:
你干嘛非要8550完全导通呢?有足够的电流就可以了。

使用恒流源测量电阻是十分常用的方式,电路形式很多,基本上选择一种温度特性好的就可以。对于油表的应用,个人感觉不必使用太精密的,能满足要求就可以。具体的你先了解下恒流源电路再说,有问题再探讨。

但由于油浮子线是从汽车油表电路中拉过来的,当汽车油表电路工作时,油浮子线就有信号了嘛

很明显,已经有油表了,这个检测电路到底完成什么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干嘛非要8550完全导通呢?有足够的电流就可以了。

使用恒流源测量电阻是十分常用的方式,电路形式很多 ...

可能是习惯吧,有点强迫的感觉 ,就是想让8550导通,呵。。。

我先看看恒流电路吧,这个现在不懂。

这个是防盗器的上的电路,偷油报警用的。。。

网友B:
  我就是来看看,顺带学习学习,然后帮楼主顶帖,希望楼主的帖子不要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来看看,顺带学习学习,然后帮楼主顶帖,希望楼主的帖子不要沉了。

没意思了,电路就这样了,但就是搞不明白单片机是怎么处理的,到现在依然认为差分放大那部分电路无用。。。

网友:
终于大概明白啦。。。
使用这么貌似有些复杂的电路,根本原因是解决由于汽车供电电压不稳而造成测量误差的问题。

有兴趣的,可以找珠海天禾协议看看,里面讲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