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tasheet中输入阻抗的疑问?

楼主:
看不少芯片datasheet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描述方式是这样的:
不明白里面的280k||1.2pF是什么意思??

网友:
输入电容

网友:
输入部分等效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的并联

网友:
楼上正解;
一般来说,输入阻抗大,输入电容小比较好,上面的电容也是比较小的;
不过输入阻抗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