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放大器的+15V和-15V模拟电源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
用于放大器的+15V和-15V模拟电源应该怎么设计,请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空,你得给出你电路环境的条件。比如如果有变压器隔离电源,或者只有5V,又或者是24V等,环境条件不一样,设计方案是不一样的。

网友:
aragorn 说的对,你那样问别人不好回答你

网友:
问题要描述得足够清楚才能得到你钟意的答案

网友:
输入电源是多少V啊???

网友:
1、单电源输入
   将单电源变成正负电源;
   根据需要选择升压还是降压稳压器或者升降压稳压器;

网友:
在一个模数混合系统中,电源电路通常采用开关稳压电路。如图1.2.3(b)所示,DC-DC开关稳压器的输出具有较高的噪声电压,显然会对模拟电路造成干扰。特别是对模拟前端小信号检测和放大电路而言,模拟前端小信号检测和放大电路,往往将远大于所检测的小信号电压,这将是不可容忍的。例如图1.2.3(a)所示,模拟前端小信号检测和放大电路供电需要采用专门的线性稳压器电路提供[14]。

电子系统的电源电路设计 目录.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