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啊。

网友:
坐等楼下大神

网友:
楼主那个Ele-和Ele+是什么都不说清楚,谁能知道这个电路是要干什么?

网友:
PMBFJ177是P沟道结型,http://www.cn.nxp.com/documents/ ... 175_176_177_CNV.pdf

Vgs = 2.25V时就关断了,楼主这样接是用它的沟道温度特性?

网友A:
Ele-和Ele+是连接电池的?和PMOS的连接是为了5V和电池电压转换?如是把Ele-和Ele+连接什么几v电池说一下

网友:
  这个是测量甲醛的,是人家给的demo,ele+,ele-是接甲醛的输出,是uA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Ele-和Ele+是连接电池的?和PMOS的连接是为了5V和电池电压转换?如是把Ele-和Ele+连接什么几v电池说一下

这个是测量甲醛的,是人家给的demo,ele+,ele-是接甲醛的输出,是uA级的电流。

网友:
这个是测量甲醛的,是人家给的demo,ele+,ele-是接甲醛的输出,是uA级的电流,没有甲醛的时候是输出0.6v。

网友:
JFET的用法似乎是做运放输入保护用的,据说介入特性很好,漏电流比较小?
忘记了,以前在某个电路上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