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M4C1232D5PM设计了一块电路板,不能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通过USB下载程序

楼主:
新焊好的电路板,第一次写程序。
刚开始时,用将电路板的USB口与电脑的USB接上时,电脑显示正在安装驱动,然后LM Flash Programmer 如下图,识别了Stellaris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然后我开始试验看看板子能不能下载程序,就打算下载一个.bin文件到板子上,LM Flash Programmer配置如下图所示
后面的几个Tab没改动,默认选项。点击Program后开始下载程序。但是这是马上电脑有提示音,类似移除USB设备的声音,后来,电脑就不能识别板子了。LM Flash Programmer一直如下图显示。

我自己分析原因,可能是芯片出厂时烧录的bootloader程序被我第一次操作时损坏了。

请问:1、哪儿有TI芯片出厂时烧入芯片的bootloader下载?有没有获取渠道?
           2、手头没有仿真器,有没有办法再次烧入bootloader?

网友:
对于这个系列的芯片在 ROM 中有 bootloader ,支持串口 和 USB 等。默认当 FLASH 的头两个字都是 1 的时候,认为 FLASH 是空的,单片机会默认进入 ROM 中的 Bootloader 来等待更新程序。
串口还简单一点,对于 USB 内部还有另一个条件,要执行一个晶振探测算法。只有检测到合适的晶振后,会启用 PLL 才能通过 USB 更新程序。
具体的参考一下
查看详情
没试过。
估计你可能需要用编程器了,因为至少你需要先擦除里边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