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任意信号发生器

楼主:
/*信号定义
inclock:时钟
control:控制产生波形的种类,为00,01,10,11时,分别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和锯齿波;
i:控制读取时间间隔,调整频率
q_out:输出数据*/
module signal_gene(inclock,q_out,control,i);

input inclock;
output [7:0] q_out;
input [1:0] control;  //控制产生波形的种类
input [3:0] i;
reg[8:0] address;
wire[7:0] q_out;
reg[7:0] m,k;
reg[1:0] state;
rom rom_component(.address(address),
                          .clock(inclock),
                                                                  .q(q_out)
                                                                  );

always @(posedge inclock)
  begin
  case(state)
  0:begin    //产生正弦波形
     if(control==1) address<=9'd128;
     if(control==2) address<=9'd256;
          if(control==3) address<=9'd384;
     if(i==0||i==1) begin
            address<=address+1'b1;
                 if(address>=9'd127) address<=9'd0;
                 end
                 else begin
                     k<=127/i;m<=i*k;
                          address<=address+i;
                          if(address>=m) address<=9'd0;
                          end
                end
        1:begin   //产生锯齿波形
          if(control==0)  address<=9'd0;
          if(control==2)  address<=9'd256;
          if(control==3)  address<=9'd384;
          if(address<128) address<=9'd128;
           else begin
              if(i==0||i==1)begin
                    address<=address+1'b1;
                         if(address==9'd255) address<=9'd128;
                         end
                  else begin
                     k<=127/i;m<=i*k;
                          address<=address+i;
                          if(address>=m+9'd128) address<=9'd128;
                          end
                  end
           end
        2:begin  //产生方波形
                if(control==0)  address<=9'd0;
      if(control==1) address<=9'd128;
                if(control==3)  address<=9'd384;
                if(address<9'd256) address<=9'd256;
                  else begin
              if(i==0||i==1)begin
                    address<=address+1'b1;
                         if(address==9'd383) address<=9'd256;
                         end
                  else begin
                     k<=127/i;m<=i*k;
                          address<=address+i;
                          if(address>=m+256) address<=9'd256;
                          end
                  end
                 end
                3:begin    //产生三角波形
     if(control==1) address<=9'd128;
     if(control==2) address<=9'd256;
          if(control==3) address<=9'd384;
          if(address<384) address<=9'd384;
          else begin
       if(i==0||i==1) begin
            address<=address+1'b1;
                 if(address==9'd511) address<=9'd384;
                 end
                 else begin
                     k<=127/i;m<=i*k;
                          address<=address+i;
                          if(address>=m+384) address<=9'd384;
                          end
                  end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测试文件:
`timescale 1 ps/ 1 ps
module signal_gene_vlg_tst();

reg [1:0] control;
reg [3:0] i;
reg inclock;
// wires
wire [7:0]  q_out;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signal_gene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ontrol(control),
        .i(i),
        .inclock(inclock),
        .q_out(q_out)
     );
initial
begin

inclock=0;
i=4'b0000;
control=2'b00;
#100 control=2'b11;
#100 control=2'b10;
#100000 $finish;
end
always  #10 inclock=~inclock;
endmodule
仿真结果一直是高阻态是怎么回事?谢谢1

网友:
testbench中没有加复位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