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产生200K的正弦波波形信号?定时器不行,查表的话数据表没法算啊

楼主:
单片机我直接中断产生方波才30多K根本就不够用,更别提查表产生正弦波三角波了,就一个波形数据表都没法算,几百万个频点,MATLAB都算不过来,哪位大神给个好方法,都头疼好几天了

网友:
直接存结果啊

网友A:
固定200K容易,变频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200K容易,变频难

请问,单片机如何产生200K?看电子竞赛书,他说DDS存数据表产生,从表里间隔取点实现调频,但是数据表怎么算?没法搞啊,求大神赐教方法啊

网友B:
怎么存?查表法就是直接存结果啊,只不过是一些离散的频点,取出来以后就是模拟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存?查表法就是直接存结果啊,只不过是一些离散的频点,取出来以后就是模拟波形啊

你先说说你的要求,调不调幅变不变频,精度要求和范围.
不变频不调幅的方案就方波滤波好了,DDS是另外思路和单片机关系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