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NES模拟器增加USB手柄的支持

楼主:
给NES模拟器增加USB手柄的支持

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

上次提到了把NES放到HELPER2416上来跑,可是还不能控制,所以今天加个补丁篇——增加USB手柄的支持

由于我也才疏学浅,所以只是把手柄信息读出来就好,关于Linux输入设备相关的知识我也还需要更多学习才行。

就今天的目标:第一,读USB手柄的输入信息,第二:把信息整合到NES模拟器中。

实现第一个目标——我尝试了一下,手柄接到开发板上,会在/dev/input/下产生相应的event文件,我这里出现了event2,所以我只要读它就好:
static DWORD my_pad1 = 0;
void *thread_joy_listen(void *arg)

{
   int keys_fd;
   char ret[2];
   struct input_event t;

   //keys_fd = open ("/dev/input/event2", O_RDONLY|O_NONBLOCK);
   keys_fd = open ("/dev/input/event2", O_RDONLY);
   if (keys_fd <= 0)
     {
       printf ("open /dev/input/event2 device error!\n");
       return 0;
     }

   while (1)
     {
       if (read (keys_fd, &t, sizeof (t)) == sizeof (t))
         {
           switch(t.type)
           {
             case EV_ABS:
               printf("EV_ABS - code 0x%02X, value 0x%02X\n", t.code, t.value);
               switch(t.code)
               {
               case 0:
                   switch(t.value)
                   {
                   case 0x80:
                       my_pad1 &= ~(PAD_JOY_LEFT|PAD_JOY_RIGHT);
                       break;
                   case 0x00:
                       my_pad1 |= PAD_JOY_LEFT;
                       break;
                   case 0xff:
                       my_pad1 |= PAD_JOY_RIGHT;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1:
                   switch(t.value)
                   {
                   case 0x80:
                       my_pad1 &= ~(PAD_JOY_UP|PAD_JOY_DOWN);
                       break;
                   case 0x00:
                       my_pad1 |= PAD_JOY_UP;
                       break;
                   case 0xff:
                       my_pad1 |= PAD_JOY_DOWN;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
             case EV_MSC:
               printf("EV_MSC - code 0x%02X, value 0x%02X\n", t.code,t.value);
               if(t.code == 0x04)
               {
                   switch(t.value)
                   {
                   case 0x90001:
                       my_pad1 ^= PAD_JOY_A;
                       break;
                   case 0x90002:
                       my_pad1 ^= PAD_JOY_B;
                       break;
                   case 0x90003:
                       my_pad1 ^= PAD_JOY_B;
                       break;
                   case 0x90004:
                       my_pad1 ^= PAD_JOY_A;
                       break;
                   case 0x90009:
                       my_pad1 ^= PAD_JOY_SELECT;
                       break;
                   case 0x9000c:
                       my_pad1 ^= PAD_JOY_START;
                       break;
                   default:
                       break;
                   }
               }
               break;
           */
           case EV_KEY:
               printf("EV_KEY - code 0x%02X, value 0x%02X\n", t.code,t.value);
               switch(t.code)
               {
               case 0x120:
                   if(t.value)
                   {
                       my_pad1 |= PAD_JOY_B;
                   }
                   else
                   {
                       my_pad1 &= ~PAD_JOY_B;
                   }
                   break;
               case 0x121:
                   if(t.value)
                   {
                       my_pad1 |= PAD_JOY_A;
                   }
                   else
                   {
                       my_pad1 &= ~PAD_JOY_A;
                   }
                   break;
               case 0x122:
                   if(t.value)
                   {
                       my_pad1 |= PAD_JOY_A;
                   }
                   else
                   {
                       my_pad1 &= ~PAD_JOY_A;
                   }
                   break;
               case 0x123:
                   if(t.value)
                   {
                       my_pad1 |= PAD_JOY_B;
                   }
                   else
                   {
                       my_pad1 &= ~PAD_JOY_B;
                   }
                   break;
               case 0x128:
                   if(t.value)
                   {
                       my_pad1 |= PAD_JOY_SELECT;
                   }
                   else
                   {
                       my_pad1 &= ~PAD_JOY_SELECT;
                   }
                   break;
               case 0x12b:
                   if(t.value)
                   {
                       my_pad1 |= PAD_JOY_START;
                   }
                   else
                   {
                       my_pad1 &= ~PAD_JOY_START;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printf("UNKNOWN - type 0x%02X, code 0x%02X, value 0x%02X\n", t.type, t.code, t.value);
               break;
           }
         }
     }
   close (keys_fd);
   return 0;
}

进一步的,需要解释:这个函数明显是做了一个线程,专门用来监视手柄状态。我原本想尝试在NES线程中直接不阻塞的读取手柄,可是失败了,最后才想了这个旁门左道的方法。

然后在程序启动以后,直接启动这个线程开始监听手柄了……
    int err;
    pthread_t ntid;
    err = pthread_create(&ntid, NULL, thread_joy_listen, NULL);

然后只要在NES的手柄状态函数中,进行正确的赋值就可以了。
/* Get a joypad state */
void InfoNES_PadState( DWORD *pdwPad1, DWORD *pdwPad2, DWORD *pdwSystem )
{
   *pdwPad1 = my_pad1;
}

所以,这样,就可以用手柄玩FC游戏了。补充一点,我的手柄值都是我自己试出来的,所以当你使用这些代码,也需要考虑手柄值的对应是否正确。

附上文件:

论坛ID:sjtitr
提交时间:2014.08.30

网友:
在QT下边,可以使用/dev/tty1来读键盘,这个是被QT4直接实别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