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 tms320f28027的采样交流电压 交流电流的问题????

楼主:
dsp采样到的交流电压电流能否采样到相位,如果不能,那如何计算功率????????@soso @maychang @chenzhufly @dontium @ltbytyn @常见泽1 @tiankai001 @lonerzf @huo_hu @liangzr

网友:
采样只能得到瞬时值,相位、功率要计算。常用方法是傅里叶算法。

网友:
相位可根据信号周期值及某一点与起点的位置得到。

要计算 “ 作用在某一负载上的功率 ” ,要采样它的电压及电流,或者已知负载参数只采样一个量再计算。

网友:
采样得到的电压电流瞬时值之积就是瞬时功率。瞬时功率可能为负,表示能量从负载向电源流动。
一个周期内各采样点计算得到的功率数值求平均值,结果就是这个周期内的平均功率。
瞬时电压电流相乘的计算方法,不仅适用于正弦电压电流,对非正弦电压电流同样适用。这样计算,比求相位再用电压电流有效值计算好得多。

网友:
楼上说的好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