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原理图库的时候,引脚上的十字光标对着元器件还是对外?

楼主:
如图,参照书上说这个光标有电气效应,要对着元器件,但是对照着比人的原理图感觉和他们反了,到底对着哪?

网友A:
末端有个点的属于电器引脚,得向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末端有个点的属于电器引脚,得向外的

我圈起来的那个端点应该向外吧?看来书上真弄错了

网友:
找那个作者区,出书还犯错,这不是误导我们么,呵呵。

网友B:
看清了电气节点,,,

网友:
如上图, 末端放大了能看到4个点, 朝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清了电气节点,,,

谢谢,现在搞清了

网友:
多实践 理解更深刻

网友C:
像这样,电气结点对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电气结点对外。

你那个怎么把对内的三角形去掉呢?

网友:
如图,你说的这种对内箭头其实是管脚的电气属性,可以在电气属性框里进行选择,一般如果不能确定这个管脚是输入输出还是电源,默认习惯选择passive ,也就是看上去没有箭头的样子。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各种属性配置下的管脚样子,就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