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元件库中怎么像在pcb原理图中一样调用元器件?

楼主:
我想把现成的调出来修改,但是发现虽然可以像在PCB原理图中一样可以搜索,但是搜到后拖不到界面上,是一个红色带斜杠的小圆圈。我好像看到过有这个利用现成去修改的,我总不能去安装文件一个个找到后打开吧?有没有什么检索的方式搜到后打开修改?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点开这里选取fotprints

网友A:
楼主最好说明软件并附图 这样看的云里雾里 是很难得到满意答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说明软件并附图 这样看的云里雾里 是很难得到满意答复的

1.我新建一个 PCB元件库 想自己做一个封装
2.然后我想利用现成的修改一下变成一个新的
3.但是发现我想把它拖进来发现时拖不进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我新建一个 PCB元件库 想自己做一个封装
2.然后我想利用现成的修改一下变成一个新的
3.但是发现我 ...

可以先拖到PCB文件中 再复制粘贴到PCB库文件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拖到PCB文件中 再复制粘贴到PCB库文件中

你的可以吗?我后来就只这么做的,发现复制后再PCBLIB中是不能粘贴的,只有手动在库文件中打开一个PCB库文件后才能复制,前提是要知道那条路径,感觉不实用,因为我不可能知道每一个封装在library中的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可以吗?我后来就只这么做的,发现复制后再PCBLIB中是不能粘贴的,只有手动在库文件中打开一个PCB库 ...

呵呵 封装库一方面可以去IC厂商官网去找 例如 TI是提供的 你可以转为Altium的格式 或者按照Datasheet来做 熟能生巧 且可靠 心中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