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控制装置

楼主: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平衡控制装置,使得乒乓球进到一个预定位置。
二.要求
设计并制作一个圆形平衡板,该平衡板可在两个方向转动 ,圆形平衡板直径不小于50厘米,四周不含有挡板,圆形平衡板比底板要高出≥2MM,圆形平衡板要求表面光滑,材质为有机玻璃板,不得有防滑涂层及其它异物。在圆形平衡板上规定位置放置乒乓球。乒乓球直径为4cm,橙色,乒乓球上不做任何处理。只能通过改变圆形平衡板的倾斜角控制乒乓球的运动,不得有其它装置。示意图如图1 所示:其中A、B位置离中心O点≥12CM,A点是直径≤6CM的孔,O点和B点可以用水彩笔标注。底板上可安装传感器,但传感器与圆形平衡板的距离≥4CM。
,≤
图1

1、基本要求
    在圆形平衡板起始点B位置放置一个乒乓球,通过对圆形平衡板的控制,使乒乓球能够滚入到A孔内,时间不超过3分钟。
2、发挥部分
(1)在圆形平衡板起始点B位置放置一个乒乓球,通过对圆形平衡板的控制,使乒乓球
经过O点能够滚入到A孔内,时间不超过3分钟。
(2)在圆形平衡板起始点B位置和O点各放置一个乒乓球,通过对圆形平衡板的控制,
使乒乓球能够滚入到A孔内,时间不超过5 分钟。
(3)在圆形平衡板起始点B位置和O点各放置一个乒乓球,通过对圆形平衡板的控制使
乒乓球运动,在两球都没进洞的情况下,放置在B位置的球要经过O点位置,并最终使乒乓球都能够滚入到A孔内,时间不超过5分钟。

网友A:
尽管没有看到图,但大胆猜想这个装置可以用两轴实现,三轴更灵活,三个轴放在圆周的三等分位置于圆心的三条连接线上,传感器估计用图像传感器,重点是算法。
另外问一下,这个应该不是大学生的电赛题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管没有看到图,但大胆猜想这个装置可以用两轴实现,三轴更灵活,三个轴放在圆周的三等分位置于圆心的三条 ...

用什么轴呢?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管没有看到图,但大胆猜想这个装置可以用两轴实现,三轴更灵活,三个轴放在圆周的三等分位置于圆心的三条 ...

大神可以指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