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程序下载后复位不见

楼主:
本人刚接触m4,用ccs自己建的工程烧进去能用,但一复位程序就没有了,请教一下个位。。

网友A:
在新建一个工程的时候会有一个启动代码当时点击添加即可! 你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新建一个工程的时候会有一个启动代码当时点击添加即可!你尝试下!!

谢谢,确实是那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