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规范

楼主:
 1单片机C51编程规范- 前言
  为了提高源程序的质量和可维护性,从而最终提高软件产品生产力,特编写此规范。
2 单片机javascript:;C51编程规范-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程序设计人员进行程序设计时必须遵循的规范。本规范主要针对C51编程语言和keil编译器而言,包括排版、注释、命名、变量使用、代码可测性、程序效率、质量保证等内容。
3 单片机C51编程规范-总则
l 格式清晰
l 注释简明扼要
l 命名规范易懂
l 函数模块化
l 程序易读易维护
l 功能准确实现
l 代码空间效率和时间效率高
l 适度的可扩展性
4 单片机C51编程javascript:;规范-数据类型定义
编程时统一采用下述新类型名的方式定义数据类型。
建立一个datatype.h文件,在该文件中进行如下定义:
typedef bit BOOL; // 位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S; //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S; //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32U; //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S; //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P32; //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P64; //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5 单片机C51编程规范-标识符命名
5.1 命名基本原则
l 命名要清晰明了,有明确含义,使用完整单词或约定俗成的缩写。通常,较短的单词可通过去掉元音字母形成缩写;较长的单词可取单词的头几个字母形成缩写。即"见名知意"。
l 命名风格要自始至终保持一致。
l 命名中若使用特殊约定或缩写,要有注释说明。
l 除了编译开关/头文件等特殊应用,应避免使用以下划线开始和/或结尾的定义。
l 同一软件产品内模块之间接口部分的标识符名称之前加上模块标识。
5.2 宏和常量命名
宏和常量用全部大写字母来命名,词与词之间用下划线分隔。对程序中用到的数字均应用有意义的枚举或宏来代替。
5.3 变量命名
变量名用小写字母命名,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类型前缀(u8\s8 etc.)全局变量另加前缀g_。
局部变量应简明扼要。局部循环体控制变量优先使用i、j、k等;局部长度变量优先使用len、num等;临时中间变量优先使用temp、tmp等。
5.4 函数命名
函数名用小写字母命名,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并将模块标识加在最前面。
5.5 文件命名
一个文件包含一类功能或一个模块的所有函数,文件名称应清楚表明其功能或性质。
每个.c文件应该有一个同名的.h文件作为头文件。
6 单片机C51编程规范-注释
6.1 注释基本原则
l 有助于对程序的阅读理解,说明程序在"做什么",解释代码的目的、功能和采用的方法。
l 一般情况源程序有效注释量在30%左右。
l 注释语言必须准确、易懂、简洁。
l 边写代码边注释,修改代码同时修改相应的注释,不再有用的注释要删除。
6.2 文件注释
文件注释必须说明文件名、函数功能、创建人、创建日期、版本信息等相关信息。
修改文件代码时,应在文件注释中记录修改日期、修改人员,并简要说明此次修改的目的。所有修改记录必须保持完整。
文件注释放在文件顶端,用""格式包含。
注释文本每行缩进4个空格;每个注释文本分项名称应对齐。
6.3 函数注释
6.3.1 函数头部注释
函数头部注释应包括函数名称、函数功能、入口参数、出口参数等内容。如有必要还可增加作者、创建日期、修改记录(备注)等相关项目。
函数头部注释放在每个函数的顶端,用""的格式包含。其中函数名称应简写为FunctionName(),不加入、出口参数等信息。
6.3.2 代码注释
代码注释应与被注释的代码紧邻,放在其上方或右方,不可放在下面。如放于上方则需与其上面的代码用空行隔开。一般少量注释应该添加在被注释语句的行尾,一个函数内的多个注释左对齐;较多注释则应加在上方且注释行与被注释的语句左对齐。
函数代码注释用"//…//"的格式。
通常,分支语句(条件分支、循环语句等)必须编写注释。其程序块结束行"}"的右方应加表明该程序块结束的标记"end of ……", 尤其在多重嵌套时。
6.4 变量、常量、宏的注释
同一类型的标识符应集中定义,并在定义之前一行对其共性加以统一注释。对单个标识符的注释加在定义语句的行尾。
全局变量一定要有详细的注释,包括其功能、取值范围、哪些函数或过程存取它以及存取时的注意事项等。
注释用"//…//"的格式。
7 单片机C51编程规范-函数
7.1 设计原则
函数的基本要求:
l 正确性:程序要实现设计要求的功能。
l 稳定性和安全性:程序运行稳定、可靠、安全。
l 可测试性:程序便于测试和评价。
l 规范/可读性:程序书写风格、命名规则等符合规范。
l 扩展性:代码为下一次升级扩展留有空间和接口。
l 全局效率:软件系统的整体效率高。
l 局部效率:某个模块/子模块/函数的本身效率高。
编制函数的基本原则:
l 单个函数的规模尽量限制在200行以内(不包括注释和空行)。一个函数只完成一个功能。
l 函数局部变量的数目一般不超过5~10个。
l 函数内部局部变量定义区和功能实现区(包含变量初始化)之间空一行。
l 函数名应准确描述函数的功能。通常使用动宾词组为执行某操作的函数命名。
l 函数的返回值要清楚明了,尤其是出错返回值的意义要准确无误。
l 不要把与函数返回值类型不同的变量,以编译系统默认的转换方式或强制的转换方式作为返回值返回。
l 减少函数本身或函数间的递归调用。
l 尽量不要将函数的参数作为工作变量。
7.2 函数定义
l 函数若没有入口参数或者出口参数,应用void明确申明。
l 函数名称与出口参数类型定义间应该空一格且只空一格。
l 函数名称与括号()之间无空格。
l 函数形参必须给出明确的类型定义。
l 多个形参的函数,后一个形参与前一个形参的逗号分割符之间添加一个空格。
l 函数体的前后花括号"{}" 各独占一行。
7.3 局部变量定义
l 同一行内不要定义过多变量。
l 同一类的变量在同一行内定义,或者在相邻行定义。
l 先定义data型变量,再定义idtata型变量,再定义xdata型变量.
l 数组、指针等复杂类型的定义放在定义区的最后。
l 变量定义区不做较复杂的变量赋值。
7.4 功能实现区规范
l 一行只写一条语句。
l 注意运算符的优先级,并用括号明确表达式的操作顺序,避免使用默认优先级。
l 各程序段之间使用一个空行分隔,加以必要的注释。程序段指能完一个较具体的功能的一行或多行代码。程序段内的各行代码之间相互依赖性较强。
l 不要使用难懂的技巧性很高的语句。
l 源程序中关系较为紧密的代码应尽可能相邻。
l 完成简单功能、关系非常密切的一条或几条语句可编写为函数或定义为宏。
8 单片机C51编程规范-排版
8.1 缩进
代码的每一级均往右缩进4个空格的位置。
8.2 分行
过长的语句(超过80个字符)要分成多行书写;长表达式要在低优先级操作符处划分新行,操作符放在新行之首,划分出的新行要进适当的缩进,使排版整齐,语句可读。避免把注释插入分行中。
8.3 空行
l 文件注释区、头文件引用区、函数间应该有且只有一行空行。
l 相邻函数之间应该有且只有一行空行。
l 函数体内相对独立的程序块之间可以用一行空行或注释来分隔。
l 函数注释和对应的函数体之间不应该有空行。
l 文件末尾有且只有一行空行。
8.4 空格
l 函数语句尾部或者注释之后不能有空格。
l 括号内侧(即左括号后面和右括号前面)不加空格,多重括号间不加空格。
l 函数形参之间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空格(形参逗号后面加空格)。
l 同一行中定义的多个变量间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空格(变量逗号后面加空格)。
l 表达式中,若有多个操作符连写的情况,应使用空格对它们分隔:
在两个以上的关键字、变量、常量进行对等操作时,它们之间的操作符前后均加一个空格;在两个以上的关键字、变量、常量进行非对等操作时,其前后均不应加空格;
逗号只在后面加空格;
双目操作符,如比较操作符, 赋值操作符"="、"+=",算术操作符"+"、"%",逻辑操作符"&&"、"&",位操作符"<<"、"^"等,前后均加一个空格;
单目操作符,如"!"、"~"、"++"、"-"、"&"(地址运算符)等,前后不加空格;
"->"、"."前后不加空格;
if、for、while、switch等关键字与后面的括号间加一个空格;
8.5 花括号
l if、else if、else、for、while语句无论其执行体是一条语句还是多条语句都必须加花括号,且左右花括号各独占一行。
l do{}while()结构中,"do"和"{"均各占一行,"}"和"while();"共同占用一行。
if ( ) do
{ {
} }while( );
else
{
}
8.6 switch语句
l 每个case和其判据条件独占一行。
l 每个case程序块需用break结束。特殊情况下需要从一个case块顺序执行到下一个case块的时候除外,但需要在交界处明确注释如此操作的原因,以防止出错。
l case程序块之间空一行,且只空一行。
l 每个case程序块的执行语句保持4个空格的缩进。
l 一般情况下都应该包含default分支。
Switch ( )
{
case x:
break;
case x:
break;
default:
break;
}
9 单片机C51编程规范-程序结构
9.1 基本要求
l 有main()函数的.c文件应将main()放在最前面,并明确用void声明参数和返回值。
l 对由多个.c文件组成的模块程序或完整监控程序,建立公共引用头文件,将需要引用的库头文件、标准寄存器定义头文件、自定义的头文件、全局变量等均包含在内,供每个文件引用。通常,标准函数库头文件采用尖角号< >标志文件名,自定义头文件采用双撇号″″标志文件名。
l 每个.c文件有一个对应的.h文件,.c文件的注释之后首先定义一个唯一的文件标志宏,并在对应的.h文件中解析该标志。
在.c文件中:
#define FILE_FLAG
在.h文件中:
#ifdef FILE_FLAG
#define XXX
#else
#define XXX extern
#endif
l 对于确定只被某个.c文件调用的定义可以单独列在一个头文件中、单独调用。
9.2 可重入函数
可重入函数中若使用了全局变量,应通过关中断、信号量等操作手段对其加以保护。
9.3 函数的形参
l 由函数调用者负责检查形参的合法性。
l 尽量避免将形参作为工作变量使用。
9.4 循环
l 尽量减少循环嵌套层数
l 在多重循环中,应将最忙的循环放在最内层
l 循环体内工作量最小
l 尽量避免循环体内含有判断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