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实现DA

楼主:
想请教下有哪位大神做过吗?外围电路部分应该如何实现呢?用一个运放后跟一个RC低通滤波这样行吗?

网友:
希望有前辈能够指点指点,大家进来说说讨论下也行

网友A:
没问题可以的,频率高比较好滤波,线性也要考虑.

网友B:
用运放构成有源低通滤波器即可,别单独用运放和无源滤波器,效果差的远,而且元件数量也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运放构成有源低通滤波器即可,别单独用运放和无源滤波器,效果差的远,而且元件数量也更多。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可以的,频率高比较好滤波,线性也要考虑.

频率高是指pwm的频率吗

网友:
前几天我用PWM输出后直接RC滤波,不过看用在什么场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频率高是指pwm的频率吗

运放的驱动功率够吗?之前做过PWM驱动芯片+LC低通滤波电路,可以实现很好的线性调节。记录了很多数据,可以实现线性调节。不知道运放驱动功率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放的驱动功率够吗?之前做过PWM驱动芯片+LC低通滤波电路,可以实现很好的线性调节。记录了很多数据,可 ...

我没有实际测过,但是后面不够的话后面还可以加个跟随应该就行吧,你做的那个纹波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放的驱动功率够吗?之前做过PWM驱动芯片+LC低通滤波电路,可以实现很好的线性调节。记录了很多数据,可 ...

pwm驱动芯片是指类似l298n那种电机驱动吗

网友:
恩是的,具体芯片选型也要看你所需要的驱动功率。毕竟用已有芯片比自己搭电路省心

网友:
貌似直接PWM信号接RC滤波就能得到模拟电压信号了。
控制PWM的频率和占空比来调节模拟输出值,要仔细计算就是

网友:
线性不好,做过,正在改进,0-10V误差达到0.1V

网友:
可以的,一般两级RC滤波接运放跟随或者直接有源滤波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