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老师解答关于dsp28027的ecap模块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下各位老师,现在我要检测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的相位差,想采用dsp28027的CAP模块。但是我看了下dsp28027的GPIO口,发现只有5,9口可以复用ECAP1,这样我是不是不能同时捕捉???这样的话我要如何检测交流电压电流的相位差???
@soso @maychang @chenzhufly @dontium @常见泽1 @ltbytyn @tiankai001

网友A:
你的意思,要“捕捉”电压和电流的哪个瞬间?硬件检测到电压和电流过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要“捕捉”电压和电流的哪个瞬间?硬件检测到电压和电流过零?

就是要同时捕捉电压电流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这样再求它们的差值就可以求出电压电流的相位差。
思路是这样的,但是28027好像只有1个ECAP1可以用,这样不是不能同时检测两路了???还是说有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