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上用的旋钮

楼主:
示波器上用的那种旋钮,应该是编码器吧,大神们知道具体是什么吗?
原理上应该是编码器,就像鼠标的滚轮一样。但是搜到的编码器都是测速用的,价格比较高,体积也比较大,示波器上用的这种有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补充一下,我说的是数字式示波器上用的那种无止档调节用的旋钮

网友A:
就是那种旋转编码器吧 楼主不会是普源的示波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种旋转编码器吧 楼主不会是普源的示波器吧

我在公司用的,安捷伦的示波器。只是最近自己做东西,要用到,才去找这玩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公司用的,安捷伦的示波器。只是最近自己做东西,要用到,才去找这玩意的

你X宝搜索旋转编码器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X宝搜索旋转编码器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那种

其实我也想到去那搜索,只是公司服务器屏蔽掉了,现在还在公司呢,等会回家去找找,多谢

网友:
称为“旋转编码器”的有两种。
一种内部有光耦,使用时需要电源,直接输出旋转角度。又分绝对编码器和相对编码器,绝对编码器可以读出角度值,例如旋转一周分成256、1024、4096……个码,相对编码器则每旋转一定角度给出一个脉冲,另有一个零位脉冲。
另一种是简单的机械编码器,就是一个开关。旋转一周开关闭合16、24……次,给出脉冲,左旋和右旋分别由两条线输出。这种编码器通常只有三条引脚。某些这类编码器可以推拉,另有两条引脚,兼作开关用。
楼主要找的可能是后一种。这种编码器通常归类于开关或者接插件。

网友:
今天才看到知道示波器上的旋钮用的是编码器

网友C:
问淘宝淘宝什么都懂

网友D:
楼主发个图看看  比较明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淘宝淘宝什么都懂

确实,淘宝什么都懂,有时候找一些资料可以直接找卖家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个图看看  比较明白点

搜一下 旋转编码器 开关 很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确实,淘宝什么都懂,有时候找一些资料可以直接找卖家要

     看楼上说的,好像淘宝现在有百度的功能了。 我们一般不是问百度什么都懂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楼上说的,好像淘宝现在有百度的功能了。 我们一般不是问百度什么都懂的么···

有时候我确实是找淘宝卖家要的,不过不是在淘宝网上,去阿里巴巴,找那些批发商要一些规格书,手册什么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