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可以让msp430每隔一段时间自动重启?

楼主:
之前设计了一个MSP430控制GPRS收发数据的小装置,后来老师提意见说如果msp430或者gprs在远程发生了死机怎么办?让我附加一个每隔几个小时重新启动的装置。本来想在板子上加上一个时间控制器件,然后再程序里设置整点重启,后来觉得如果单片机都死机了,这个程序也运行不起来了,估计只能在单片机之外想办法,各位大侠有什么奇思妙想的来指点指点!

网友A:
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
防止程序跑飞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定时器。。

如果单片机都死机了的话这个看门狗还有没有用啊?

网友B:
看门口就是防程序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门口就是防程序死机

我看到很多程序上来第一件事就是关闭看门狗,既然能防止死机为什么要关闭它呢?我之前的程序也是关闭看门狗后编写的,现在我把看门狗打开,其他不变,对于整个程序有没有影响?

网友:
欢迎关注:JL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