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飞机的遥控怎么做接收端

楼主:
玩具飞机的遥控怎么做接收端  ,里面的芯片已经被加工掉了,上面只有27mhz频段,   求帮助。。。。

网友A:
最近在玩四轴飞行器,但是遥控器都是买的,不过今年比赛的时候看到有学校是自己做的。

网友B:
如果确认遥控器是27M的,那去网上搜27M接收机的电路图,不过自制比买现成可贵多了,廉价的无线遥控器发射、接收模块一对也就不到10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遥控器是27M的,那去网上搜27M接收机的电路图,不过自制比买现成可贵多了,廉价的无线遥控器发射、 ...

搜了一下,芯片型号老板都故意搞没了,,,一点头绪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玩四轴飞行器,但是遥控器都是买的,不过今年比赛的时候看到有学校是自己做的。

是否有解决方案,我只有一个遥控手柄。。。接收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玩四轴飞行器,但是遥控器都是买的,不过今年比赛的时候看到有学校是自己做的。

你的遥控器是什么型号的?我能看看不??或者给我地址我找一下试试!!

网友:
我们用的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