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G2553LunchPad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
昨天刚出现问题,之前一直好用。我的MSP430G2553LunchPad连不上电脑,用TI自带的USB线接入电脑,LunchPad的指示灯会亮,但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找不到430的COM接口,是CCS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坏了??求解释,在线等。

网友:
肯定不是软件的问题。你可以把驱动精灵打开,连上网,然后更新驱动试试

网友:
应该是没有正确安装驱动的问题

网友:
插上USB之后如果都没有反应(如提示发现新硬件等),可能是硬件问题——板子上的编程器坏了...